[SMI] 流言终结者之:SM2258XT是不是最好的固态U盘主控

楼主(2022-04-12):
      介于很多人不会58xt数据恢复,b站或者头条就有教程,软件是那个tool慧荣官方提供的,完全免费的,随便一搜或者各个群里就有
重要的事情说三遍:
   慧荣官方完全免费,慧荣官方完全免费,慧荣官方完全免费,
   和开卡一样简单,   和开卡一样简单,    和开卡一样简单

1.最近事情比较多,突然想到。这么多年那么多,各种人喷58XT的各种不好,各种马里亚纳海沟的踩,各种人把玩固态U盘当做用U盘

2.这个帖子写出来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喷,论坛那么久了,该玩的也玩了,也看淡了

3.先说结论;58XT的U盘是当今实用性最好的U盘,没有之一,在实用性的情况下可以接受被喷,但是不接受任何反驳

4.58XT的颗粒支持量;除了安国那个全球通,好像也没有其他主控能支持那么多种颗粒了吧,还包括闪迪有锁颗粒

5.58XT的速度;SLC缓存机制根据颗粒不同,速度是完全够用了,无论是2246EN,2258H在电脑上的3.0接口一般大文件都是330M的速度,58XT也是如此,一般50G以内的文件都是完全一样的速度

6.58XT的抓取坏块能力;玩过SSD的人都知道一句话,58XT开卡不过,不能正常使用的颗粒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,这样就无需担心以为颗粒坏块问题写入的数据无法读出了。举个例子;2259XT(本质上就是2258XT)量产QLC的N18,那种垃圾颗粒,136G(没错原厂的N18 1CE就是136G)坏块过多,只能开90G容量的颗粒都能量产出来正常使用,请问还有什么主控有如此能力

7.58XT的回收机制;这一点是真的迷,各个版本不一样,不过经过那么多人反映,2D TLC速度虽然一般,但是缓外是一条直线,基本上完全没有回收,这样就不用担心回收的时候丢失数据了,其他TLC颗粒回收也不是特别的积极,似乎是在半小时之后才积极回收,只要正常退出不用担心

8.58XT的温度;很多人反映58XT温度高,先说前提,2258XT最佳容量是250G,500G容量的话还是妥妥的上2246EN 2258H吧,一次性拷贝200G 300G文件上带映射缓存的肯定好太多了,平常情况下250G温度完全没有那么夸张,至少是在46EN 58H之下,一般使用没有任何问题(BOKB的颗粒除外)

9.58XT的稳定性;下面是重点,看到的人着重记下;58XT固件是4重备份,就是如果整个固态有4个CE,固件是4个一模一样的分布在4个CE里面,为何58XT称为山寨之王,就是如此,上测试架58XT量产4个颗粒,除了第一颗粒,把任一颗粒取下来清空,仍然能够正常使用,在固件开卡文件之中写上了4WAY,这一点就是慧荣的厉害之处,哪怕有固件丢失也能正常识别,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,但是能做上垃圾颗粒之王,全球销量最多的SSD主控,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可能(备注一下镁光的BOKB单颗粒1CE 4颗粒,第一颗粒对调动了没有任何问题,其他的颗粒固件不知道)

10.58XT的数据丢失;这个是58XT做U盘最最最厉害的地方,纵观U盘和SSD主控,普通玩家(我说的是没有PC3000的软件,那玩意太贵了)。能有数据恢复的软件有多少???这个58XT的恢复数据软件可是慧荣官方出品的,而且是免费的,普通人随随便便去恢复个数据也要500大洋起步吧,没有任何主控能保证哪一天不掉固件,但是58XT可是能保证普通人,只要会开卡就能恢复数据,而且网上那些恢复数据的人也是用这个58XT官方恢复软件。

11.58XT的U盘可实用性;强烈建议250G大小,强烈建议G2版本,强烈建议CNC外壳,强烈建议1153E桥接,(1153E的兼容性是出了名的,比1351强)本人那么多U盘平时用那么多,58XT真的太让人放心了,

最后作为本人强烈的喷一下G2的这个作者,能不能把LED改成翠绿色,翠绿色,翠绿色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次生产,能不能把板子改成猛男粉,猛男粉,猛男粉

网友:
发帖不上图不留地址,差评啊~~

网友:
我貌似还用着SM3257 16G...

网友A:
LED根据自己喜好改下,可以换很多种颜色。换过黄色/橙色/蓝色/亮白色/冰蓝色/翠绿色,还是冰蓝色最好看。

网友B:
我做过好几个58XT的U盘,有配HY16的,有配L06B的,还有B17A的,个个上盘之后温度就赶到55~60,写盘L06B(4CE 128G)温度飙到82℃;HY16(8CE 128G)写盘62~66;B17A(2CE 128G和3CE 192G)写盘基本上在73上下。本人觉得还是46XT的大板在温度上略好些,基本上写盘在42~55℃,亲民一些。至于其他方面,很赞同楼主

网友:
还没搞这类东西,路过!

网友C:
我也是觉得58xt纠错可以,好像3111也不错呀

网友D:
借地问一下回收机制,在主控回收空间的时候,系统在读取被回收的数据时是会100%出错吗?还是主控能告诉系统正确的数据?
手头一块2258G,sata口下写入大文件(20G多文件分5个压缩包),100%会出错。转usb口下好一些,但仍然会出错,弄得我都不敢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借地问一下回收机制,在主控回收空间的时候,系统在读取被回收的数据时是会100%出错吗?还是主控能告诉系统 ...

2258h的固件算法没有2258xt好,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rdt一下,2258h最好是用直写模式,容量上最低满速的颗粒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觉得58xt纠错可以,好像3111也不错呀

3111的稳定性没有58xt好,颗粒不同,固件算法相差太大了,同样颗粒用不同bin,速度和识别速度等完全不同,有的bin特别适合u盘,有的特别适合sat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做过好几个58XT的U盘,有配HY16的,有配L06B的,还有B17A的,个个上盘之后温度就赶到55~60,写盘L06B(4 ...

我平时上cnc还行,可能是我250g都是小文件拷贝,没有高负载使用,我最看重的是58xt可以自行恢复数据,这个真的太猛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D根据自己喜好改下,可以换很多种颜色。换过黄色/橙色/蓝色/亮白色/冰蓝色/翠绿色,还是冰蓝色最好看。 ...

是的,朱老板,我十几元钱买了1k个翠绿色的,主要是翠绿色晚上最亮,我近视,翠绿色我看的最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学习了! 谢谢!

我这个系列不多,都是以实践系列,不喜欢人云亦云,

网友:
G2板子不是阉割太多了吗,还是长版用料好点

网友:
总结的很好耶,个人比较喜欢3111,毕竟数据好看一些,一般放U盘的东西可以说只是转运的数据,想想数据其实不是那么重要,重要的数据都是这备份那备份的,揣着跑的重要数据还真的不多

网友:
58XT的恢复数据软件是哪个?

网友:
楼主精辟呀!学习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借地问一下回收机制,在主控回收空间的时候,系统在读取被回收的数据时是会100%出错吗?还是主控能告诉系统 ...

2246XT、2258XT数据回收,是直接读取的全零数据。实际数据并没有擦除,也没有重新写入(在足够可用块时)

但是你访问原来这些位置的数据时(系统是通过LBA来访问的),因为这个LBA所在的文件内容,在SSD的固件管理中已经是列为可回收了,所以固件直接就给你返回了000000000全零的数据

所以只要开启了TRIM的SSD,你执行删除后,再用数据恢复软件去恢复,能得到完整的大小 ,但是内容都是全0的

不过不同时期,回收机制都是不一样的,每个厂商都不一样。区别就是主动回收还是被动回收,例如最早期的东芝,开启了TRIM,也删除了文件,但是实际还是能完整恢复出来的

另外TRIm仅针对文件的删除操作,例如格式化啊,DiskPart的Clean啊,没有影响,恢复的概率和机械硬盘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2246XT、2258XT数据回收,是直接读取的全零数据。实际数据并没有擦除,也没有重新写入(在足够可用块时) ...

哦哦,那读取正常写入的情况呢?比如说我往盘里写入1G的数据,在没回收空间的时候这些数据占了3G,系统立马读取这1G的数据,那主控是返回nand3G空间里的有效1G数据还是3G里某一段1G的数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