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钢卷尺用久了缩不进去

楼主(2022-04-12):
.钢卷尺用久了缩不进去.

原来是里面的弹簧断了

网友:
还可以修好吗?

网友:
没法修理了,买新的吧。

网友A:
弹簧断了,就没有办法了。

网友:
现在也只能买个新的了

网友:
卷簧脆断了,找不到配件只能报废。

网友:
换新吧,这玩意拆了有点不好弄。

网友B:
看你断的部分长不长了,如果只是头上那一点断掉了就还可以简单修复,把剩下的那部分的断掉的那部分的新头在火上烧退火,然后用个剪刀剪出原来的样子,然后再装上就又能用了,记得十来岁时候这么干过

网友:
换新的,不贵还好用

网友:
弹簧断的不多,可以烧退火DIY接头,修复后最大长度短些。有些转轴断裂,弹簧中间断裂,只能留下尺子部分。

网友:
淘乞丐2块钱就可以买一把

网友:
淘乞丐两块钱就可以买一把

网友:
只能买新的。

网友:
修钟表的能接上断发条,根这个弹簧差不多,不过已经拆烂了,新买一个也很便宜,以前买屋顶漏水贴,送了一个卷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断的部分长不长了,如果只是头上那一点断掉了就还可以简单修复,把剩下的那部分的断掉的那部分的新头在 ...

看图片就断了有8段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弹簧断了,就没有办法了。

我把弹簧拆出来,把卷尺卷着放进去,拉出来1米多,用手很容易就可以再塞进去,应该还能在多拉点出来,没有试了。

网友:
只能换新的了.......

网友:
没有修的必要,新的很便宜

网友:
还能装回去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