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家里的美的空调暖风吹着就突然断电了。

楼主(2022-04-12):
刚拆开看了下,发现两根保险丝(白色5A和黄色6A)其中一个5A断了,于是去买了个3.45A的(没有丝印老板说以前修电视剩下的),修家电里面没有5A,换上后插电,蜂鸣器响了,指示灯显示屏也亮了,点开机瞬间烧了刚换的那个保险,网上看维修视频,说板子应该没问题,外机线路可能有短路,外机太高了不好搞,我想知道外机工作一般电流是多大,3.45A(白色)太小了还是真的有短路,第一次拆空调线太多了没敢全拔了,怕插错了。空调忘了是几p的了

楼主:
刚才查了下是小1p的空调

网友A:
手机拍照后拆空调线,就不怕插错了。

网友B:
这是定频冷暖机,正常运行不超过4安,空调外机一般都不连接保险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定频冷暖机,正常运行不超过4安,空调外机一般都不连接保险管。

我刚看了烧坏的保险丝,T5AL250V好像是慢融保险丝,我换的那个是快融的,淘宝下单了个同型号的回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机拍照后拆空调线,就不怕插错了。

美女房客要睡觉了,他男朋友要回来了,不好意思打扰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把暖风线拔了试机,

网友C:
外机风机电机坏了吧

网友:
5A保险就应该换回一样大小的,然后先断开外机的线测一下有没有短路!

网友:
这个有可能有短路了

网友D:
可能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,先排查吧,要不然 换5A照样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,先排查吧,要不然 换5A照样烧

买了十个,还没到,先试试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外机风机电机坏了吧

外机在三楼外,不好搞呀,保险到了换个保险试试

网友:
开机瞬间就烧保险,肯定有短路,跟保险丝的类型关系不大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买了十个,还没到,先试试嘛。

如果还想修起来用的话,还是收了神通吧。保险丝重复熔断说明后级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才熔断的,你就是再买100个保险换上去都得烧,而且还可能扩大故障。可以考虑先学习下空调电路原理在考虑修,或者直接叫人来修,大概率是外风机或者压缩机短路了

网友:
瞬间烧是短路,过载的话保险丝能坚持一会的
不会弄的话,找人维修吧,或者直接换

网友F:
美的外机连接软线没处理好,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磨破外面绝缘层与外壳短路造成空开跳开(不是漏电保护器)此时内机保险也没烧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还想修起来用的话,还是收了神通吧。保险丝重复熔断说明后级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才熔断的,你就是再买1 ...

嗯,主要是外机挂太高了,我都不知道当时咋装上去的,不然我就把外机也给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美的外机连接软线没处理好,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磨破外面绝缘层与外壳短路造成空开跳开(不是漏电保护器)此 ...

5a是外机保险,6a是内机保险这么一说估计外机短路换保险不起作用

网友:
自己搞得注意安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