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rvell] 玩完了,这马牌主控没法开卡,硬盘是建兴CV3-SD128

楼主(2022-04-12):
BIOS里面能看到硬盘,开机看不到,无法识别。硬盘是建兴CV3-SD128的

网友A:
这哪是玩完了,分明就是刚开始,工具备齐了学搬板吧

网友:
对头,刚开始

网友B:
我手上也还有几块马的板,做工很不错,食之啃不动,弃之可惜

网友C:
马牌不是有固件吗,总要试试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哪是玩完了,分明就是刚开始,工具备齐了学搬板吧

不玩了 吃灰吧下次买之前得先看有没有开卡工具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手上也还有几块马的板,做工很不错,食之啃不动,弃之可惜

放着吃灰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马牌不是有固件吗,总要试试的啊

没有固件吧

网友D:
我记得好像就马牌和三星的没有工具吧,其他都可以开卡,请大神指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记得好像就马牌和三星的没有工具吧,其他都可以开卡,请大神指正。

一线大厂的SSD都很少有软件流出来,坏了就只能吃灰,没有可玩性,乏味……

现在好多国产的低价盘都是些新鲜的主控,也缺少可玩的软件,不过就那个低价配置的QLC,也没啥玩头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玩了 吃灰吧下次买之前得先看有没有开卡工具才行

如果好玩,下单前的确要挑主控…… 后面万一挂了,还可以自己开卡玩

网友:
马牌主控是什么型号啊

网友:
不能开卡量产的固态或U盘绝对不碰

网友:
玩完了是新的开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上也还有几块马的板,做工很不错,食之啃不动,弃之可惜

出给我,我要马牌

网友:
且慢,少侠先放下热风枪,可以出给我,我正在研究马牌88nv112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马牌不是有固件吗,总要试试的啊

只有NV 1120固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上也还有几块马的板,做工很不错,食之啃不动,弃之可惜

别浪费了,还有拆缓存、拆小料、垫桌角、颗粒高温老化等用途
不过马牌上面缓存好多八位的慧荣上面用不着

网友:
还没拆,准备拆件,东芝颗粒,这颗粒还行吧,这主控板只能收藏欣赏了

网友:
时间成本也不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