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很奇怪的颗粒,简直像是外星的!!!

楼主(2022-04-12):
!!!得到几个坏的闪迪32G优盘,本来想拆了颗粒做优盘,拆开经过一番折腾,特别神奇的是,没有查到任何资料,各个量产工具也都翻了一遍,也是没有。
!!!颗粒如图
!!!!欢迎有这个颗粒资料或者工具的大佬分享一下,指教一下,不胜感激,十分感谢各位大佬的辛苦付出。
!!!!!!!!更正一下ID图片,将这个颗粒(同一颗颗粒) 贴在ps225-07上面和sm3281AB上面是一样的ID如图45,3C,A9,A2,7A,51

补充内容 (2023-7-18 11:24):
当时是小白,现在感觉也还是小白,后来颗粒送大佬了,没有开出来,不知道怎么修改参数,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!!!!

楼主:
欢迎有资料和工具的大佬分享和指教,十分感谢!!!

网友A:
没测试架就上板看ID,量产看的是ID你查型号纯属浪费时间

网友:
撬开看有没有晶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测试架就上板看ID,量产看的是ID你查型号纯属浪费时间

贴3267查看了ID,45,3C,A9,A0,78,51

网友:
flashmaster查的到,就是SDK 15 TLC

网友A:
你确定焊接没问题?丝印不假的话这颗粒ID应该是454C98A37651,15nm的TLC

网友:
估计能上3267,不行就安国、芯邦

网友B:
15nm能上的,就是参数得自己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5nm能上的,就是参数得自己该

大佬不会改参数啊 请指教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不会改参数啊 请指教一下吧

用闪迪其他的15nm tlc参数直接换上你这个ID就行了

网友C:
@ 45 3C A9 A0 78 51 3D 50 03 09 05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// SanDisk SDTNSICMG-064G O0825 15nm TLC

用这条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@ 45 3C A9 A0 78 51 3D 50 03 09 05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...

收到  谢谢大佬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焊接没问题?丝印不假的话这颗粒ID应该是454C98A37651,15nm的TLC

不一定,IBMB032是两片IAMA016,我见过两种ID,454C98A37651和453A98A37651,不过楼主这个ID真没见过,可能是闪迪的玩的比较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,IBMB032是两片IAMA016,我见过两种ID,454C98A37651和453A98A37651,不过楼主这个ID真没见过,可 ...

带锁,就这么简单,1c2d,58xt随便开

网友E:
我也有个IBMB-032g,不过U盘在用,等哪天坏了我发ID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焊接没问题?丝印不假的话这颗粒ID应该是454C98A37651,15nm的TLC

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ID 45,3C,A9,A2,7A,5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@ 45 3C A9 A0 78 51 3D 50 03 09 05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...

大佬3267好像板子有问题 没有3267了 有917,可以发一下917参数吗,ID 45,3C,A9,A2,7A,51 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,IBMB032是两片IAMA016,我见过两种ID,454C98A37651和453A98A37651,不过楼主这个ID真没见过,可 ...

我有用2个主板读出来的  都是这个id45,3C,A9,A2,7A,51  第一次那个主控板貌似有点问题或者焊接有点问题,这个ID大佬见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有个IBMB-032g,不过U盘在用,等哪天坏了我发ID上来

好的 谢了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