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用硬盘DIY万向简易焊台夹,已传图片

楼主(2022-04-12):
去年做的DIY万向简易焊台,看到很多朋友也有各种DIY作品,硬盘底座,USB万向延长线(留管),长柄鳄鱼夹

楼主:
放大镜是从原来的焊台拆过来玩的,可以无视,USB万向延长线拆了公母头。留下鹅颈管用,用铜鼻子之类夹住,然后拧在硬盘边螺丝孔,硬盘上到处都有螺丝口,想换哪个位置都行,做成八爪都可以~!

楼主:
之前买了8mm,10mm直径的鹅颈管,太粗不太好随意扳角度,浪费钱了,呵呵,USB这种最合适了。容易扳又不软,夹住稳稳的。。

网友:
这硬盘是物尽其用了。

网友:
深海巨怪造型!

网友A:
USB万向延长线拆搜索一下价格不便宜,有什么便宜的推荐吗?想仿制一个。

网友:
硬盘加个风扇,不仅可以夹持,还能散热 吹散助焊剂烟雾

网友B:
鹅颈管不大好找,硬盘倒是有。

网友C:
弄下来成本应该不低

网友:
这个不错,应该很实用。

网友:
放大镜才是最重要的。一般的物距太短

网友D:
人到中年,眼睛开始花了,买了放大镜用鹅颈管固定到一块铁板上,用到是很好用,就是这种便宜的放大镜是塑料材质,很容易花不说,烙铁偶尔碰到,马上就变形,又买了个玻璃的,结果太重了,鹅颈管撑不住,准备弄个焦距15cm的镜头用USB摄像头改个电子显微镜来玩,可是镜头没找到合适的。

网友:
这个有意思,还可以再加一个小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人到中年,眼睛开始花了,买了放大镜用鹅颈管固定到一块铁板上,用到是很好用,就是这种便宜的放大镜是塑料 ...

放大镜可以类似这样子固定也不错,能左右摆动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弄下来成本应该不低

不贵,USB鹅颈管,我之前买1.5元1根,运费2.5元,一起8.5,,鳄鱼夹3.5元包邮10个,只用了4个算1.4元,铜鼻子1.2元包邮8只,现在用了4只,算0.6元,硬盘废旧利用算0,
成本就8.5+1.4+0.6 =10.5元,实际花费也就是8.5+3.5+1.2=13.2元还有原材料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万向延长线拆搜索一下价格不便宜,有什么便宜的推荐吗?想仿制一个。

你在某宝用这个关键词搜“usb软管” 有1.7元不包邮,我这里显示的运费是3元,不知道地区不同运费会不会不同,有3.2元包邮的,你看看你要多少根,怎么划算怎么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鹅颈管不大好找,硬盘倒是有。

在某宝用这个关键词搜“usb软管” 有1.7元不包邮,我这里显示的运费是3元,不知道地区不同运费会不会不同,有3.2元包邮的,你看看你要多少根,怎么划算怎么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万向延长线拆搜索一下价格不便宜,有什么便宜的推荐吗?想仿制一个。

还可以关注一下垃圾堆里的旧台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人到中年,眼睛开始花了,买了放大镜用鹅颈管固定到一块铁板上,用到是很好用,就是这种便宜的放大镜是塑料 ...

你得买白玻的的,千万不能买青玻的。两者的区别不仅仅是色差问题哦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。我也有个旧硬盘,以前曾买了个类似的万向夹,但不稳,看来可以仿照改一下了。不过,现在的材料不太好,容易生锈。毕竟便宜没好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