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群联] 群联PS2251-07(PS2307)开英特尔MLC TSOP25nm颗粒的经验分享

楼主(2022-04-12):
众所众知,群联主控贴的大部分颗粒都是东芝闪迪的~贴英特尔镁光的很少~(这个原因希望有大佬来科普一下~

我之前发帖讨论过东芝的U301贴TSOP英特尔MLC开卡问题。有兴趣的点进去看看大家讨论的内容。大家的关注点基本都在群联对IM的兼容性和协议问题

我首先解决的就是硬件兼容性,一开始没有进行引脚处理,上电主控短路发热。既然一开始贴的TSOP的东芝颗粒,那我根据@极客时代 的指引,搜到了东芝1xnm TSOP的定义和英特尔镁光20/25nm的TSOP引脚定义,我发现区别基本就是几个VCCQ和VSSQ的引脚引脚图链接),我没有把颗粒引脚切断,而是使用绿油进行了PCB板的覆盖屏蔽(这样经济实惠,万一搞不定还能恢复~)。见下图~可能看不清~反正就是焊上上电没有发热,可以正常识别到闪存ID,并且芯片精灵也可以正常读到ID,芯片信息。

那好,既然硬件解决了,开卡就成了接下来的最难的一步了,毕竟群联主控是比慧荣资料少多了,好多帖子最后都是以放弃告终~确实,我一开始就吃了个闭门羹,下了个量产工具直接爆红!我一想芭比Q了,最终要败在软件上~

后来,我发现群联也有黑卡工具,下了一个,根据很多帖子的设置教程,最终在30分钟的等待中开卡成功~当时那个心情啊,可以飞上九霄云外,迫不及待的点开测速工具测个速~厚礼蟹~~~~~~让我跌回现实。。。什么鬼速度~比我的破安国2.0都不如,瞬间怀疑人生~要不是我在3267上贴了这个片子,我肯定还觉得他是正常的,可是我3267开完卡测速读150写50

后来,我重新找了好几个工具,也低格过,依旧那个速度!我一度在放弃的边缘~后来有老哥@eboy998提醒我说正片工具爆红是固件不对!我寻思着换个固件,随便怼了几个固件开卡~果然依旧爆红报错,我真是够了~

后来正在折腾3281开这个颗粒的时候,猛然发现了在慧荣设置页面的小广告,就是这个

好家伙,直接上去看了一波,毛子语看不懂,翻译过来也不伦不类,看了半天找了半天,工具下了个好几个,一开始都是失败的,后来,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固件对应颗粒说明~

一看英特尔的MLC颗粒赫然在列,ID也能对应上,好家伙,我直接找对应的版本不就行了吗~根据下面这个图提供的信息,我们得知我们要找的固件版本是FW07FF01V10110,这串字符的意义是FW07---2251-07的主控、FF01V--固定格式(或者我没有研究出来的某种含义)、V10110---代表固件版本01.01.10版本(最开始的0省略了),好,接下来就是找到这个固件~~~你说巧不巧,在百度上流传的2251-07固件包里正好带了,我也正好有,天助我也,再根据下图的BURNER文件格式,找到包里带的两个BN07V103MBN07V106M,这个BN格式基本和FW的格式一致,103和106的区别在哪里暂时没有弄明白~(我使用了BN07V106M

开整~~~一开始用了最新的MPALL v5.13.0C工具,失败。。。我不死心,换了一个老版本MPALL v3.88.0B,还是报错~继续换更老的版本,最终到3.72.0B版本的时候,当我看到这久违的绿色时,我再次兴奋起来~  但是,这次我没有高兴的太早,先测个速~我草,速度上来了,牛逼PLUS!!!激动坏了~

虽然没有3267那么猛,但是可比之前2.0都跑不满好太多了,我估计写入慢还是因为固件太老了~(没有更新的支持固件了)

这次这个开卡可谓是历时好几天,折腾来折腾去的,终于搞定。特此总结经验分享给大家参考,如有什么不对的,欢迎指正!

最后,现在还有一个3281开MLC老制程TSOP颗粒的问题,欢迎大家探讨~

网友:
谢谢分享,顺带也学习了

网友:
这样就对了,折腾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,折腾过了下次就会了

网友A:
我的开卡工具不认了,也是这个主控,东芝的颗粒,设备管理器识别到的是大容量存储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开卡工具不认了,也是这个主控,东芝的颗粒,设备管理器识别到的是大容量存储设备 ...

短接了吗

网友A:
UPTOOL竟然识别了就麦克赛尔那个3.0的u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PTOOL竟然识别了就麦克赛尔那个3.0的u盘

我是先用uptool先高格量产,然后再用mpall的

网友B:
棒! 我前几天刚刚折腾完2251-07
我贴的是东芝的LGA60的TLC颗粒,因为LGA的3.0板子找了好久都没几个好点的。
颗粒是从TF卡上拆下来的,看到接口的时候那心情别提有多郁闷了。
最终还是贴上了2251-07
发现群联的工具版本对固件影响很大,不同的版本同一个固件 有的就是刷不上去。
见了鬼了,怪不得没人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棒! 我前几天刚刚折腾完2251-07
我贴的是东芝的LGA60的TLC颗粒,因为LGA的3.0板子找了好久都没几个好点的 ...

对的,我也是折腾了好久,群联的工具真的太怪异了

网友:
赞一个【填字数】【填字数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先用uptool先高格量产,然后再用mpall的

UPtool马上到100%报错,MPALL看不到设备,正在尝试ST-too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开卡工具不认了,也是这个主控,东芝的颗粒,设备管理器识别到的是大容量存储设备 ...

试试把 no mapping 勾上看看 (勾过以后关闭再打开)

我也是找不到U盘 网上看到的方法  我用这个方法量产工具认到了
虽然没有固件

楼主有983A94937651这个颗粒固件吗

我手贱拆了 现在放回去没固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试把 no mapping 勾上看看 (勾过以后关闭再打开)

我也是找不到U盘 网上看到的方法  我用这个方法量 ...

我暂时只查到要用F/W 01.10.10的版本,但是我暂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试把 no mapping 勾上看看 (勾过以后关闭再打开)

我也是找不到U盘 网上看到的方法  我用这个方法量 ...

看了usbdev,暂时没有相应的固件下载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了usbdev,暂时没有相应的固件下载

好吧死心了  找黑片工具开出来读写都才12左右  以前读130写3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吧死心了  找黑片工具开出来读写都才12左右  以前读130写30

可以试试其他固件,ID相近的那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吧死心了  找黑片工具开出来读写都才12左右  以前读130写30

一共就那几个固件,都刷了试试看

网友:
感谢大佬分享,一直空闲的板子。掰脚贴上后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