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热缩管的妙用之四修充电器壳螺丝固定褪

楼主(2022-04-12):
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壳螺丝固定褪断了,用502粘上,套上热缩管加固。

网友:
呵呵,自己骗自己

网友:
这能管用吗?

网友:
这个估计没什么实际作用

楼主:
当然管用,认为强度不够,可套二层甚至更多,也可用高收缩率的热缩管,管子收缩后的壁厚是普通的三倍左右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修理可能强度不够用

网友:
塑料老化开裂这个滴胶之后再这么处理一下也许行

网友:
充电器壳螺丝固定褪断了,用502粘上,套上较硬一些的尺寸合适的吸管,再用502加固效果会更好一些。

网友:
找长点螺丝,把上半部分切掉,钻孔深点。再不行上铁螺丝螺母。

网友:
应付一下可以,强度不够。

网友:
费那事干吗。
我都是拿黑胶布裹两圈结束。

网友:
我用环氧AB胶, 用比螺柱稍粗点的细管套上,再灌胶填充缝隙.

网友:
比没有强点

网友:
热缩管强度太差了吧

网友:
你们一般都买那些尺寸的热缩管啊

我每次都临时买,好贵啊

想一次买齐常用尺寸

网友:
强度不够,但是会好一点

网友:
至今没有用过热缩管,都是胶带粘

网友:
这个外壳,用这种方法没问题,用加厚高收缩带胶热缩管

网友:
502强度差点意思,环氧还勉勉强强,热缩管也就起个定位的作用

网友:
现在不是时兴坏了就扔,换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