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乐无线大功率商业WIFI 乐2-P能不能刷机网桥使用

楼主(2022-04-12):
连乐无线大功率商业WIFI 乐2-P怎么刷机网桥使用

网友:
这图拍了和没拍一样
看到CPU告诉你能刷,外围电路什么的都不知道,自己折腾去吧

网友:
外形看着像百米2,拆开却不一样。
你搜“QCA9531网桥”试试
其实提取了原机art,刷个openwrt,用Client模式,效果一样好。

网友:
是不是和以太大陆一样

网友:
这玩意怎么从ar9341变成qca9531了?和百米2一样的外观但却是以太大陆机子的主板?

楼主:
网络取图片 可能不准,请见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络取图片 可能不准,请见谅

拆机都舍不得谈什么刷机?刷是一定能够刷的,什么都不知道不拆都是空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