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个无印加湿器的DC电源(RSF-120100-2400650)

楼主(2022-04-12):
加湿器的DC电源坏了,于是果断开拆。
就是下图框中的这个型号:

先看看铭牌,24V,0.65A

再来个侧视图(找遍外壳,没有发现螺丝,于是直接开撬,撬开后一股半导体烧毁的臭味)
恶心的是,这玩意儿外壳也没有卡扣,是直接用胶水粘接的。

PCB正面照,电源IC(HP1203),220AC插头通过弹片与PCB连接(拆开后晃动了下,松跨跨的)

PCB背面照(万用表测了下,左下角的SS310被击穿,直接短路):

HP1203芯片资料:

看了下,手头也没合适的二极管,先放着了。
PS:这款加湿器的顶盖内有个卡扣也很脆,我的没用几天就断了,建议大家不要买这款产品了。

网友:
这种电源适配器外壳是用超声波焊接组装的。主要是考虑防水。拆的时候可以用热切割刀或普通刀片沿着焊缝割后再轻轻一敲。这样不太容易损坏外壳。电源修好后再用手机屏膜胶粘起来。当然,这类电源适配器价格都不贵,如果自己时间成本比较贵,不如买一个新的。

网友A:
更换元件后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不错

生产厂家都不标唉……

网友:
做工一般啊。

网友:
这种电源 ,有点差了。

网友:
这个厂家胆子挺肥。记下来,举报到认证中心,可以把3C工厂所有证书都吊销的。。。
偶,厂名都没敢写,那就是假 3C

网友:
看电路也太简陋了

网友:
找个24V电源也不是太难,应急情况下把笔记本19V电源怼上去可能都行。

网友:
随便找个适配器也有那二极管吧

网友:
做工看着山寨了些。

网友:
放冰箱冰冻后,用台钳夹,据说效果不错

网友:
大锤法包毛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更换元件后正常吗

忙的很,没空弄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