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张图里面的电池有什么瑕疵?

楼主(2022-04-12):
如图所示……电压过高了?

网友A:
电池一致不是很好,高低差0.033,倒也不算太差,那一个充满了触发保护板保护,结果就是充满时总电压偏低,实际电池组没有充满
再看一下电池组没电时的情况,如果是13号触发低压保护的话那13号差不多报废了,如果13号电压还是比别的高可以单独接个小电机小灯泡放放电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一致不是很好,高低差0.033,倒也不算太差,那一个充满了触发保护板保护,结果就是充满时总电压偏低, ...

所以,你以为能有app的保护板会没有均衡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一致不是很好,高低差0.033,倒也不算太差,那一个充满了触发保护板保护,结果就是充满时总电压偏低, ...

专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我的电池最高和最低差0.1呢,诶~修又不方便,只能这样咯

网友B:
电动车电池吗

网友:
没看出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没啥啊,就是充满了,这样再冲几个小时,均衡好了,放电到30%看下电压,可以知道单体容量。
就这么用着吧,电池组容量是根据最小容量单体走的。

网友:
不超4.2V,都不算过高吧

网友C:
做一次均衡看看,如果充电电压还是部分明显不一致,那就是容量差距大了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动车电池吗

是的,2伦电动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一次均衡看看,如果充电电压还是部分明显不一致,那就是容量差距大了点 ...

专业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