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s-75-24明纬电源可以改成恒压恒流充电器么?

楼主(2022-04-12):
Nes-75-24明纬电源可以改成恒压恒流充电器么?

网友:
拆开看看使用的啥芯片啊?

网友:
一般都能改,就是调占空比,另外辅助供电可能要改。

网友:
充电器可以改电源,但是电源改充电器要选,不带电流控制的就没有恒流功能,像普通38系列次级要有比较器才能恒流,494的就有恒流功能。24v电源其实买个恒压恒流模块才10来块钱还包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