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轮胎被扎,并分析后胎更容易被扎原因

楼主(2022-04-12):
下午下班,感觉跑起来,特别是在桥上有护栏反射声音的时候,听见了有规律的塔塔声音,心想,要么有钉子,要么有石头,因为这胎基本不夹石子,所以钉子可能性较大,由于胎压暂未报警,姑且开回家。回家一看,果然一个自固螺丝,用螺丝刀稍微往外撬,有漏气声音,于是停止撬螺丝,滴了玻璃水,有泡泡。因为时间太迟,补胎的关门了,只有第二天下午回来才能去补,怕气漏光压伤胎,只得先换上备胎(后来一想,估计不撬的话,不会漏气,应该能坚持到明天开去轮胎店。但又怕万一是短螺丝没扎穿会白跑一趟)。

第一批四个轮胎原车锦湖,五年没扎过,第一次扎了后胎(螺丝)后,感觉磨损也差不多了(里程九万公里,磨损指示还有约两三毫米),直接到轮胎店换的胖子浩悦4。
这胎用起来感觉不错,静音较好,最大优点就是胎纹比锦湖更不容易夹石子(自己感觉起码能少百分之八十)
四个新胎不到半年的时候,左后被螺丝扎了,补了一次。

由于知道这胎不容易夹石子,所以听到轮胎的塔塔声就知道多半不妙,这不果然又扎了一次,右后胎。
仔细一想,为啥扎的轮胎老是后胎,而且老是自固螺丝?

后来想了想,分析原因。
1,为啥后胎被扎概率更大,前胎虽然更容易先接触到钉子,但正常钉子在路上是睡着的,即使压了也不会扎胎。但前胎压过钉子后,很容易让钉子运动,翻转,后胎经过时候就有个概率正好垂直,所以三次扎胎均为后胎。也就是说,除非有人刻意把钉子竖着放,否则前胎不太可能被扎,而后胎的概率就大的多。
2,为啥都是自固螺丝,钉子虽然锋利,但钉子头太小,而且更细长,前胎压过后,能运动起来处于垂直的概率较小。而螺丝钉钉子头相对较大,整个钉子相对粗短,被前轮压了以后,更容易实现翻转,自然就有更高概率在后轮压过时候处于垂直状态。

网友:
前胎主动后胎被动,也是一个原因

网友:
钉子不拔坚持一晚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有心了呀,分析的有道理。还有一点自攻丝的尖头普遍要比钉子锋利一些。

网友A:
我都是扎右前轮,好几回了,可能是因为附近装修的多,装修垃圾里面有这种螺丝

网友:
概率问题吧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,这和前驱后驱也有关系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扎右前轮,好几回了,可能是因为附近装修的多,装修垃圾里面有这种螺丝 ...

同一个轮胎,而且是前胎,你这个可以怀疑有人刻意搞破坏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有些道理

网友B:
反正你别等它彻底瘪了。 一旦彻底没气塌陷了,轮胎圈和轮毂之间有了缝隙,家用小气泵是充不起来的。

现在好多车没配备胎,哪怕找砖头垫一下呢也行,第二天能充上气赶紧去补胎。

网友C:
我的两辆车都是扎的右后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反正你别等它彻底瘪了。 一旦彻底没气塌陷了,轮胎圈和轮毂之间有了缝隙,家用小气泵是充不起来的。

现在 ...

所以我先换了,免得彻底没气了,一是千斤顶不好放,二是轮毂对轮胎直接压迫有损伤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以我先换了,免得彻底没气了,一是千斤顶不好放,二是轮毂对轮胎直接压迫有损伤 ...

和我一样的想法,早晚都得换,省下不少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两辆车都是扎的右后胎

我这些年 两次扎胎,也是右后轮,因为掉落的钉子等杂物都在路边,所以右后轮更容易中招。

网友:
胖子浩悦4。  是什么牌子轮胎

网友:
自攻丝盖帽大,容易立起来。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啊,我扎了两次也都是后胎,也都是自攻螺丝

网友:
果然是有智慧的头脑,分析推理得滴水不漏,丝丝入扣,元芳佩服,狄仁杰再世啊!

网友:
分析的有道理,我车其他几个胎都好好的,就右后胎被扎了4、5次,有一次直接压到石头上起包了,也跑了7W公里了,索性全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