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311-1a_YST代工_安卓9_S905L3A_没无线版Emotn UI桌面线刷固件包

楼主(2022-04-12):
完美丝滑CM311-1a_YST安卓9-S905L3A没无线版Emotn UI桌面线刷包

刷机教程:(压缩包有附教程)

安装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v2.2.0软件→打开软件→文件→导入烧录包→把【擦除flash】和【擦除bootloader】两项去勾→点击【开始】→盒子接电源线→电源关闭→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→保持短接→USB另一端插上电脑→通电开机。
就可以看到进度条在跑了(此时松开短接),进度条跑完开机见证奇迹。

短接点:

固件地址:
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dP07h8BHo0_jNwOLm9CNw
提取码: yrkk

楼主:
都没有搞到新盒子吗

网友A:
cm311-1不带a 可。用不?

网友B:
请问恢复出厂密码多少?10086 6321 都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311-1不带a 可。用不?

芯片相同就可以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恢复出厂密码多少?10086 6321 都不对

试试10088和0000

楼主(2022-07-02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恢复出厂密码多少?10086 6321 都不对

应该是2022,你试试

网友:
谢谢大佬。。。刷机成功!!

网友:
求这个芯片的模拟器  TF 卡小容量的压缩包。多多在卖钱的那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