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群联] 群联PS2251-68用MPALL量产提示program fimware fail.

楼主(2022-04-13):
手头最近攒了不少PS2251-68的片子,挑了一个上了英特尔16G的MLC颗粒,一开始用黑片工具(STTOOL)低格了俩小时后,读10+,写5,嫌弃速度太慢,于是就研究看看能不能用正片工具(MPALL)量产,首先根据芯片精灵(图一)和老毛子的网站(图二)知道了这个主控上16K的MLC需要选这俩个固件(图三)。但是我换了很多版本的工具都是提示同样的错误program fimware fail,无法量产(图四)。求大佬看看设置图(图五)和我选的固件,是我设置的不对,还是我一开始固件就选择错了?谢谢各位大佬了。

图一

图一

图二

图二

图三

图三

图四

图四

图五

图五

网友:
去usbdev查了,你这个片子只看到有PS2251-07支持,没看到有68支持的固件,不行的话只能黑片工具开了

网友:
换个版本的mpall试试,我量产2307也遇到这个问题,固件对,刷不进,后来换了好几个版本的工具,终于有能用的,建议你看下我的帖子

网友:
连英特尔支持的都没有,建议你试试支持镁光的固件

网友A:
用这个固件,然后换老版本的MPA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这个固件,然后换老版本的MPALL

好的,谢谢大佬,我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这个固件,然后换老版本的MPALL

还是不行,估计是真的不支持,老版本的直接爆红说不支持这个颗粒,新版本的报一样的错误。不过还是谢谢大佬。

网友:
先用UPTool跑一遍55AA,再去st-tool里写F/W+高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