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吸尘器是否得贴得很紧才有用?

楼主(2022-04-13):
青石板。下图:

总之,表面凹凸,整体也不平整。施工后残留大量尘土,扫,拖把,水冲(自然流速自来水,无枪头)都试过,效果不佳。
我有锂电水枪,但扬起大量水雾,可能污染周边,暂不考虑。

大型吸尘器不知咋样?

谢谢指教!

网友A:
清扫马路的清扫机多的是。

网友:
关键是看吸力和吸口大小,吸力大,吸口跟洗衣机排水管差不多大小,这样效果就好,吸的干净

网友B:
是扫带吸的吧,这种一般没扫出来吸不进的,吸力不是主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清扫马路的清扫机多的是。

是个小院子。估计开不进去。

网友C:
这种情况我的方法不是吸,而是吹风机吹一遍,然后220伏的高压水枪喷青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扫带吸的吧,这种一般没扫出来吸不进的,吸力不是主要的

嗯嗯,如果可以,考虑去借一个大的吸尘器。我有毛刷头的。只不过尺寸小(家用吸尘器配件),可能挺费力气。

网友C:
太脏的环境除非是工业60L的大吸尘器配合旋风集尘桶。家用的基本吸几分钟尘袋就满,堵的厉害,清洁体验很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我的方法不是吸,而是吹风机吹一遍,然后220伏的高压水枪喷青石。 ...

是的。我手头大有那个无刷锂电吹风机,飞沙走石。

但是3秒后就停了,投鼠忌器啊,周围就是我们生活、晾晒的地方。还有邻居也得同意你制造一次沙尘暴。

唉,现在是温水煮青蛙。堆积的尘土不断扬起,只不过肉眼看不见。放在外边的东西,一天就脏了。

网友:
扫哇,大扫帚用完了换小扫帚,再换炕笤帚,再换油漆刷,然后鞋刷,然后做美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太脏的环境除非是工业60L的大吸尘器配合旋风集尘桶。家用的基本吸几分钟尘袋就满,堵的厉害,清洁体验很差 ...

已经扫过N次,大的都没有了,不至于太脏,甚至比装修后开荒好一点。

网友:
找个家政保洁,分分钟给你搞定,家用吸尘器也行

网友:
大功率的没问题,看见过用吸尘器抓蟋蟀。

网友:
不用很大功率,一般的都可以了,推荐海尔的

网友:
关键是靠吸力。

网友D:
有这个闲空想这个,还不如找点水泥砂浆填平,以后就都好做了,用不了几个钱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这个闲空想这个,还不如找点水泥砂浆填平,以后就都好做了,用不了几个钱的。 ...

人家搞仿古,怎把水泥铺

网友:
等于是重新修整下,找相近的填充物填平,以后每天清扫就简单了。

网友E:
吸尘器主要指标是功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吸尘器主要指标是功率。

准确说法是戴森吸净率P=空气流速*真空压力,算一下,单位也是瓦;对于合格产品,正比于电机功率。否则光是电机功率大,也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