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cpu散热器怎么选?

楼主(2022-04-13):
帮人装机用的是12400f,跑r23时原装散热器基本压到80度左右,吃鸡时温度有点高。
不想换太高档的散热器,所以请问这种塞铜的大概等于几根热管?(考虑换个稍多一根的就可以)

网友A:
这种下压式塞铜的与纯铝没什么区别,建议还是上带热管的。二三十的双热管比这个效果好。

网友:
如果机箱空间够大就选玄冰反人类400,性价比超高,效果好又静音,想当年的125W的AMD火龙都能压得住,目前在用的电脑也是用的这款,就是安装时要特别注意,尽量控制受点小伤就行!

网友:
这个不是热管的吧?热管的铜管里有散热用的液体,吸热-汽化-放热-液化

网友:
也就单根热管水平 淘宝有6热管的 全新价格才50 用来压E5都没问题 他家4热管的好像才三十多

网友:
把向下吹风改为向上抽风即可。

网友:
推荐带热管的玄冰T400,不过这家伙个子高,要测好机箱厚度,否则买回来安好了机箱盖不上

网友:
机箱高度小的可以看看下压式热管散热器

网友:
我的i7 4790就用的这种,满载100°+,用了几年了还好吧,不想再投资老平台了

网友B:
AVC的4热管塔式不到50,效果已经很好了,再便宜的就是超频3红海mini,30左右,效果勉勉强强吧

网友:
机箱的散热通道也要考虑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下压式塞铜的与纯铝没什么区别,建议还是上带热管的。二三十的双热管比这个效果好。 ...

谢谢,看来二热管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VC的4热管塔式不到50,效果已经很好了,再便宜的就是超频3红海mini,30左右,效果勉勉强强吧 ...

谢谢,目前就是考虑这个红海mini,比原装好一点,能压倒80度以内就行。

网友:
如果安装位置允许,散热器风扇可以选大些的,这样噪音能够低一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目前就是考虑这个红海mini,比原装好一点,能压倒80度以内就行。

预计红海mini满载(浮点运算)75度左右。很多人强迫症买很贵的散热器,非要CPU满载55度以下,其实真的没必要,CPU长期六七十度一点问题都没有,我有被动散热的小主机,经常八九十,日常六七十,目前不间断工作7年了都没事

网友:
玄冰400新版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预计红海mini满载(浮点运算)75度左右。很多人强迫症买很贵的散热器,非要CPU满载55度以下,其实真的没 ...

是的,看cpu参数,极限都可以到90度左右,而且cpu的寿命基本是电脑里最长的。不追求超频真不需要花费在散热器上

网友:
CPU功耗65W及以下的,2热管足够;95W以上的,要用4热管。

网友:
每个6mm热管25W计算。
12400烤鸡功耗远高于标的65W。毕竟打过前几代的 i7
12厘米 4x6mm热管 单风扇 单塔 起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