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光手电打到最强档一会又变暗了咋回事

楼主(2022-04-13):
强光手电的驱动电路如图,打到最强档没有频闪,但是过上三分钟左右就开始出现频闪,同时用可调电源监测电流变小,亮度变为第二档亮度,重新开关又能恢复一档,过几分钟又变了回去,这是咋回事啊。

网友:
过热保护了吧

网友A:
觉得过热保护了,同意楼上观点

网友:
温度过高保护了呗,

网友:
过热降档了

网友B:
测一下电池电压,如果强档时掉电压厉害,可能是电池不行了。
否则的话,楼上说的很有道理。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

网友:
可能是电池问题。

网友:
做了放电曲线的。

楼主:
可是开强档也就两三分钟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觉得过热保护了,同意楼上观点

摸着板子一点也不热

网友:
描述清楚,是呀,什么原因呢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一下电池电压,如果强档时掉电压厉害,可能是电池不行了。
否则的话,楼上说的很有道理。 ...

我用的可调电源测试的,掉电压倒是不可能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摸着板子一点也不热

而且也就两三分钟

网友:
就这么几个原件,逐个检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摸着板子一点也不热

那就电池不行,换个好电池试试。

网友:
两个8脚IC是什么型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电池不行,换个好电池试试。

用可调电源测试的,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呢,比如芯片有问题?

网友:
没有散热片,说明发热不大,检查电池

网友:
电池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