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山寨梅兰日兰一开八孔带电源指示灯插座拆解

楼主(2022-04-13):
       山寨梅兰日兰一开八孔带电源指示灯插座到手就拆,看看里面的做工怎样,拆解后发现连接片是铜的,LED指示灯使用热缩套管封装并且将限流电阻和二极管与LED引线封装在一体,限流电阻阻值未知。

网友:
这玩意都是山寨的,用不了多久就松垮垮的,赶不上80的老妇

网友:
内部的铜片结构复杂。

网友:
现在的梅兰日兰已经不是曾经的梅兰日兰了

网友:
结构有点复杂,带万能插座好评

网友A:
随便拍一个就是,去年我买的2个才8元,没必要花超出一半的高价去买所谓梅兰,都一样的货色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拍一个就是,去年我买的2个才8元,没必要花超出一半的高价去买所谓梅兰,都一样的货色, ...

红包买的,加上返现实际上免费。

网友:
没错,这是山寨货

网友:
2001家里装修就是选用国产的梅兰日兰,但那时也有两种货色的。不过目前为止还在用,正品的应该不错

网友:
我还以为现在的梅兰挺好呢,比国际电工好

网友:
前几年买的一元多两元多的国际电工插座,质量还不错,今年又买了两个拆开一看,质量比原来差了不少,不会是山寨厂也被山寨了?还是就是质量不行了,又快该创牌子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红包买的,加上返现实际上免费。

那还行,我就没遇到这么大红包的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。

网友:
红包走起天天有,比砍一刀强多了,没套路1

网友:
淘宝签到红包都变成0.2了,没机会撸羊毛。串联电阻估计200K左右

网友:
一般正常用也可以了

网友B:
假的把,右下角的样式不是不能生产了吗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三角插

网友:
就怕功率大了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假的把,右下角的样式不是不能生产了吗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三角插

这样的,指导你一下,我很负责的

网友:
山寨货,铜片也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