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的进化史,期待下一站:STC32M4(STC33)....

楼主(2022-04-13):
STC单片机的进化史,期待下一站:STC32M4(STC33)....
(据悉RISC-V的暂缓了。STC全部就是三板斧:51,251,ARM CORTEXM4... :)

网友A:
怎么没有四面针脚的,都是双排脚

网友:
还有几片51~

网友B:
至少很多人都是从它入门的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至少很多人都是从它入门的。。。

然后被它的数据手册劝退了

网友D:
我曾经收了一批FGA封装的,3.3V供电的应该是比较后来生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曾经收了一批FGA封装的,3.3V供电的应该是比较后来生产的。

一般惯例是丝印左下角4位数字: 前2位为生产年份,后2位为生产周数。。。

网友E:
51单片机确实适合入门,比较简单。以前还学习过8048,51定时器模式0的13位定时就是为了兼容48系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51单片机确实适合入门,比较简单。以前还学习过8048,51定时器模式0的13位定时就是为了兼容48系列。 ...

8048是前辈,后面才有经典的MCS-51.。但8031要外置ROM, 占用引脚及保密性差。后来石ATMEL及PH的FLASH技术将51发扬光大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然后被它的数据手册劝退了

它的网站的确是简陋(落后),但数据手册与应用笔记+例程结合,是非常详实的,非常适合真正的学习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没有四面针脚的,都是双排脚

DIP就是双排针的,现代本身算落后了,但非常适合学习、体验。生产推荐各式贴片封装。
(btw: 晕,老外真牛,在EEVBOLG发主楼的图,被老外永久封禁了!!!)

网友:
从入门到荒废

网友:
riscv不搞了?这还期待呢

网友:
还是直插的方便diy,现在都是贴片了,不方便用洞洞板测试

网友(2022-10-13)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没有四面针脚的,都是双排脚

PDIP40都是直插的,LQFP32/44/48/64,这些都是四面排针的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它的网站的确是简陋(落后),但数据手册与应用笔记+例程结合,是非常详实的,非常适合真正的学习者。{:0 ...

STC有新网站啦 STCAI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51单片机确实适合入门,比较简单。以前还学习过8048,51定时器模式0的13位定时就是为了兼容48系列。 ...

用汇编试试,还有早期intel的51系列是需要加外围电路的,需要搞一堆的接口芯片,算起来不简单了。用c编程要好的多。现在的esp32、arduino才是简单

网友:
还有32位的8051单片机

网友F:
32位的8051还是8051吗?改的他爷爷都不认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32位的8051还是8051吗?改的他爷爷都不认识了

就是INTEL 英特尔 8086 CPU 与 12代 I7/I9酷睿的关系。都是X86架构处理器。哈哈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