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『X折腾』拆修一个坑货的镜前灯总之 很坑

楼主(2022-04-13):
『X折腾』拆修一个坑货的镜前灯总之 很坑
朋友拿过来的,折腾一下,拆开导光条

背面是固定螺丝孔,做工一般啊

撕出来灯条居然有折进去一部分?

原本以为是12V点亮,琢磨半天,难不成是高压串联?

可是剪断部分又有焊锡链接,这接法有点晕

思来想去,应该是个串联货,所以灯条一部分后折了。
罪归祸首就是这里,断裂了,找到相应的焊盘挂开焊接

跟预想的一样,成功点亮

补齐暖色的

原路装回

塞导光条费点心思

测试黄、白、暖光功率。

感觉很渣啊。

网友:
这种软灯条散热是个问题,没太多修复价值。

网友:
等于是买灯带玩

网友:
双灯珠,三色。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,镜前灯不同档次,价格不同。

网友:
感觉LED几乎都是热死的

网友:
贴在铝板上的啊

网友:
现在的灯感觉最值钱的就是壳子

网友:
全靠外壳散热了

网友:
灯条和电源没配套。

网友:
这类灯本身温度不高,真降低电流使用正常!

网友:
这灯带不是为了镜前灯专门生产的,而是通用产品,不同的场合,可以有不同的用法。

网友:
很简单的串联LED灯,容易被损坏。

网友:
LED灯只要是散热不好都会热死的

网友:
太容易坏了

网友:
散热是个问题

网友:
功率不算小了,感觉可以diy一个屏幕灯

网友:
坏的时候会闪,半夜,镜前,灯在下面,冲着脸闪 电话铃再响起来.......

网友:
这玩意我去折腾就直接12v贴片灯带贴上   配个路由器电源 解决问题  懒得修复

网友:
感觉还不如换成滴胶灯条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