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修绿米空调伴侣(升级版)KTBL11LM,找出发财小电容

楼主(2022-04-13):
淘来的一个绿米空调伴侣(升级版),型号:KTBL11LM,具有电源通断控制功能,可控制电暖器等16A大功率电器;接入了小米AI音箱,支持语音控制空调;同时支持Zigbee无线传输技术,可以作为米家智能家庭套装中的网关使用,能够与温湿度传感器、门窗传感器、人体传感器等在内的多种传感器联动。

故障是不受控制了,拆开尝试修修看

外观如图:

电路板,晃了下继电器里面有响声,本来以为还是继电器内部坏了

再量了下电源部分的次级输出,发现大面积元件短路,只能祭出烧机大法,手头没有可调电源,用两节干电池串万用表,才300mA电流,完全摸不到发烫的地方,换了个充电宝,用5V烧,也才600mA,只能摸到右下部分有轻微发烫,但是没法定位。

最后直接用5V的充电头,直接就1.4A的电流了,瞬间就烫手了,发财小电容啊。

电烙铁翘的时候不小心把铜箔翘起来了,量了下这个电容是并联在输出的电解电容上的,不装也没多大问题,直接上电测试,完美修复,在找个小电容放上去就完工了。

网友A:
小功率空调估计用着还可以,

网友:
绿米是小米的?

楼主:
生态链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功率空调估计用着还可以,

挂机用用,最大4000W

网友B:
这个插座联网,然后发出红外信号遥控空调,是这个意思吧,怎样知道空调打开的是什么模式,还有温度多少呢?还是就是无脑控制,不管空调有没有反应

网友C:
现在这类电容坏了,很多直接到你短路真好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插座联网,然后发出红外信号遥控空调,是这个意思吧,怎样知道空调打开的是什么模式,还有温度多少呢? ...

内置很多空调遥控器类型的,然后控制这个插座发出红外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这类电容坏了,很多直接到你短路真好修!

发财小电容啊

网友:
联网是单独的模块

网友:
学习了,这么小的东西功能不少

网友D:
直接一坨锡带走,咋还撬上了呢....是找图纸同样参数的电容替换,还是尺寸大小、高度一样的随意代换?

网友:
原来还能这样修

网友:
机器人造反就靠他们了

网友:
忒复杂了,焊点也乱眼,楼主的方法值得点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一坨锡带走,咋还撬上了呢....是找图纸同样参数的电容替换,还是尺寸大小、高度一样的随意代换? ...

一般这个并联在次级电容上的用104的差不多都可以,拆掉也没关系

网友E:
同款空调伴侣P3,现在无法开机工作,楼主能帮忙修吗

网友:
小米发财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同款空调伴侣P3,现在无法开机工作,楼主能帮忙修吗

我也是初学者,只能处理些简单问题了

网友:
以前华硕搞出来黑主板代表高级货,现在黑板被玩坏了,什么垃圾货都要用黑色PCB,维修起来太费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