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魅蓝老手机接小米快充电压居然能到12伏?

楼主(2022-04-13):
一台魅蓝老手机,昨天用三合一充电线充电(TYPE-C、microUSB、Lightning)给这台手机充电,随手拿了个小米快充头,插上还不到2分钟,Lightning接头就冒出青烟,吓得赶紧拨掉。
这种三合一线一般只会连接电源正负极,不存在有什么快充协议,这货是怎么实现12伏的?

网友:
好像是MTK的协议通过电源线通讯!我以前360N4手机用自己接的只有两根线充电线(两个数据线短接)也能上12V快充

网友A:
是怎么知道达到12v的?冒青烟应该是线质量不好短路了么。

网友:
MTK Pump Express?通过快速改变充电电流大小,充电器检测电流变化,和充电器实现握手?

网友B:
Lightning接头有芯片的,这种三合一的都是破解芯片,其他口触发了高压快充,L口也有高压的,所以芯片烧了

网友:
MTK的快充是通过电压变化来协商的,不需要数据线就能触发

网友:
三合一的线用快充是不是不安全

网友C:
冒烟和12伏是如何联系起来的?

网友:
5楼分析的有道理

网友:
以前一台魅3s就是插了9v充电器,不知道怎么触发了,瞬间黑屏主板坏了

网友:
厉害了,幸亏人在旁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冒烟和12伏是如何联系起来的?

lightning头的芯片烧了

网友:
我有个N4s自带电源也是MTK协议,好在接不值钱USB灯头风扇等。一般情况尽量别用快充电源,以免误触发烧设备。

网友D:
看来还是不要混用不同充电协议的充电头。协议标准不一致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

网友:
三合一这种渣渣玩意就不应该存在,一旦其他线路上启动高压快充,另外两个口跟着完蛋

网友:
从 快充出来的第一天  就有这种怀疑 ,总在想需要5V时但 冒出来 12V 、20V怎么办?

但经过这些年的情况看,发生的概率还 是 很低的了 !!

楼主:
确实是MTK芯片,那应该就是6楼和5楼说的情况了,经拆解lightning接头,确实是有芯片烧了,幸好没有接其它手机一起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怎么知道达到12v的?冒青烟应该是线质量不好短路了么。

是触发快充烧的苹果头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来还是不要混用不同充电协议的充电头。协议标准不一致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...

应该是不要用三头线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ightning接头有芯片的,这种三合一的都是破解芯片,其他口触发了高压快充,L口也有高压的,所以芯片烧了 ...

怪不得我的几根三合一线都是用着用着Lightning那一头都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