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v电源板+降压模块组装21v锂电池包充电器

楼主(2022-04-13):
21v锂电池包充电器电流大多虚标,即使不虚标,电流也不大。因此自已组了个充电器。36v5a电源板与8A降压模块,都装在了电动车充电器的壳子里。降压模块的调压调流电位器焊下来粘在了表面,方便调整。加装了个开关和7812,给散热小风扇供电。又整了座充的座子,粘在了壳子上,也可线充。充电电流预设3A,电压21.3v。充满3ah电池包,大概1个半小时

网友A:
直接买个21v5a左右的裸板不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买个21v5a左右的裸板不就行了

我这个电压电流都可调

网友:
降压模块容易坏会导致36v直接加到锂电池,过充起火危险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电压电流都可调

我以前买了2个6009升降压模块 电压乱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买了2个6009升降压模块 电压乱飘

看是否是电位器的问题

网友B:
不用转灯电路?调到和电池最高电压,电流小以100ma就证明电池已充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转灯电路?调到和电池最高电压,电流小以100ma就证明电池已充满?

降压模块有转灯二极管,但忘了把双色二极管焊下来贴在壳子上,现在只能透过风扇看转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转灯电路?调到和电池最高电压,电流小以100ma就证明电池已充满?

买的模块是8A300W,说明是预设电流的0.1C转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转灯电路?调到和电池最高电压,电流小以100ma就证明电池已充满?

双色二极管

网友C:
快充没什么好处,0.1C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快充没什么好处,0.1C就够了

动力18650,3ah起步,0.1c充电,我只能呵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快充没什么好处,0.1C就够了

你若有电扳手之类的,充电10小时,可以等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若有电扳手之类的,充电10小时,可以等

工厂里还真有,博士的充电钻,12把,加上24个电池,12个充电器,没什么不够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工厂里还真有,博士的充电钻,12把,加上24个电池,12个充电器,没什么不够用的 ...

那怎么解释手机快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解释手机快充

不快点把手机搞的不好用,怎么让你换新机,系统更新负优化,电池加速报废都是正常路子了。同时买的手机,一个只用原装快充,一个用5V1A充电器,半年就能提现出满电待机时间的差别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解释手机快充

之前换新手机原装充电器没用过,直接老5V 1A充电器,不玩游戏足够用了,2年多了电池待机依然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