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在废品回收点得到的电路板

楼主(2022-04-13):
估计是共享单车的控制电路板

    锁电机,限位微动开关,GPS天线模块,电池、太阳能等输入口,还有喇叭插口,分体式光电元件(估计检测锁位置)。应该还有蓝牙、2G、天线接口

楼主:
   采用联发科技MT2503基于高度集成的超小型系统级封装,整合蓝牙3.0、多星系GNSS系统和2G基带,搭载集成内存的ARMv7微控制潜在应用领域包括具备简单应用功能的可穿戴设备、可移动的资产跟踪设备、注重安全的工业应用。

楼主:
电池充放电和太阳能充电控制部分,应该包括电压变换电路

楼主:
不知道的电路(集成块查不到)估计是射频电路,控制电路

网友A:
印字是40001的那个芯片是电话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印字是40001的那个芯片是电话卡吗?

有可能,应该可以直接写入微处理器的内存中吧。

网友:
一通电,单车厂家就到你那里找你要车去了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,好好研究下

网友:
锁留下板子扔了吧

网友:
收些用得上的,这种用不上的别带回家

网友:
没什么用了

网友:
板子上肉不少

网友B:
拆下eSIM,装到随身WIFI里面,白嫖流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下eSIM,装到随身WIFI里面,白嫖流量。

好主意字数

网友:
只能拆件用了,也没多少东西

网友:
通电试一下能正常工作吗

网友:
用的上就是好东西

网友:
应该是共享单车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