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shiba] 铠侠rc10都有缓存了,这有点不太对劲啊,

楼主(2022-04-13):
我感觉这货112层4颗粒才1t应该是rd10那种坏块极多的半容颗粒开的,京东客服明确表示rc10  1t 1g缓存

网友:
是的 B站有UP主看过闪存 1T和512G是一样的型号 干过一次再干一次很合理

网友:
我真遇到过4个1T23的铠侠RC20 500GB

网友:
单die容量大,原生500G性能太差?

网友A:
铠侠RD20 500G为何实际有1T的闪存 - 哔哩哔哩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read/cv11893645
我的文章有写到这个原厂骚操作。
UP主风沙鸽有直接拆颗粒验证
【鸽说12】原厂固态也不一定靠谱!铠侠RD20_哔哩哔哩_bilibili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id_from=333.999.0.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铠侠RD20 500G为何实际有1T的闪存 - 哔哩哔哩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read/cv11893645
我的文章有写到这 ...

感谢老板,有个同学在晶圆厂跟我说这种方案不固定,工厂随时变,不达标可能开半容,达标也可能开半容,不达标也有可能全容量,只要不挖就区别不大,毕竟民用只要不是黑到底都能凑活

网友:
我有一个RC10 500G是正常的4个128G,也是带缓存的

网友:
512带缓存什么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