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墙上的电子钟,时间走得不准,有拆过的没?

楼主(2022-04-13):
如下图大概款式,时间走得很快(是不是里面有32。768K 晶振老化?换一个就好?),调时间的按键也没作用(应该是按键内阻变了,换按键)

还没拆开,是不是这个思路?

楼主:
有拆过的兄弟不?

网友A:
手上的电子钟换了32.768K 晶振后,稍微准了点,一天误差5秒左右,比以前一天误差8秒稍好点!

网友:
晶振以及据说晶振并联的电容,

有说用双绞线待可调电容,长短微调

网友:
没错没错,赶快的拆了,没拆还敢在拆机板块发帖

网友B:
把晶振换成RX8025芯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手上的电子钟换了32.768K 晶振后,稍微准了点,一天误差5秒左右,比以前一天误差8秒稍好点! ...

可以试试RX8025T,一个神奇的片子

网友:
拆开里面垃圾一堆

网友:
晶振旁边还有补偿电容

网友D:
现在不流行了,还耗电,假如待机功率8w,一年365*24*0.008W/小时=70度电

网友:
这玩意太费电,如果钟时是用50hz周波分频得到的话就没得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不流行了,还耗电,假如待机功率8w,一年365*24*0.008W/小时=70度电

以前单位发了一个,家人说,要它干啥,弄得家里跟火车站似的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晶振老化,补偿电容失效也会如此。先拆开看看情况需要换些什么东西,即便想修也先将备件准备好。

网友:
显示灯是个耗电大户,可以关掉,就是一个节能灯,你说的都对,拆开换上去,注意是那种长短大小的微动开关,晶振微调,主要是温度影响频率,一年需要调一次

网友:
这些石英钟有活动的话很便宜,直接重新买一个算了,懒得花时间

网友:
这种表就是太费电,年时长了走时不准大都是电容元件,不如用电池的挂表准省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晶振换成RX8025芯片

这个坚决支持下,可以达到一个月几秒之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试试RX8025T,一个神奇的片子

请问我换的8025XT还不如原来的晶振准,这是咋回事?

网友:
一般是晶振和电容问题

网友:
家里有个小的,也是不准,哪天拆开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