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季了给路由器加装风扇降温

楼主(2022-04-13):
夏季了给路由器加装风扇降温
加装风扇前80度,加后48度!

各位的路由器夏季发烫么?

网友:
极路由2,已经用了好几年了,夏天没问题。

网友:
没事 博通的CPU耐操 80度小事情

网友:
上午刚刷了个K2P,铝壳散热温度不高,一般使用还行的!

网友:
我不破坏外壳的情况下加个散热片足矣,没见到热死的。

网友:
  效果明显 , 我的华硕 只要室温超过22度 风扇就转 ……

网友:
斐讯 k2  k2p 不知道风扇是啥

网友:
装一个对于无线稳定性还是挺有帮助的

网友:
MTK系列,完全不懂啥叫高温

网友:
AX6,请问风扇是什么?

网友:
极路由3金属外壳的,要加风扇不,我反正没觉得这货热

网友A:
想折腾就折腾,非要找那么多理由。

反正我K2P放在没有空调的房间,除了升级或换固件,否则基本处于遗忘状态,也没坏,也没要重启,也没有什么WiFi异常的状态。

我怀疑你们动不动WiFi不好了,又重启了,都是被你们修的后遗症。

我以前住的旁边是一个美国的晶体管封装厂好好教niko还是啥的,据说客户有美国军方。

做的晶体管,MOS,封装前要测试一下有20多个项目,封装后再测试20多个项目,好像是27个,有25个合格就可以供给军方,15个合格可以供大品牌大客户;

剩下的10个左右合格供零售市场;到我们手里万用表测一下三个脚阻值即可。

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?人家在无尘无静电的车间里,封装一下,参数能坏掉十几个。我们拆开焊一下,说不定指标也坏掉几个了,然后使用毛病就慢慢的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折腾就折腾,非要找那么多理由。

反正我K2P放在没有空调的房间,除了升级或换固件,否则基本处于 ...

据说高恪魔改有后门,现在矿倒了也不知道魔改香不。

网友:
路由没有那么脆弱,基本上不加散热也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EA6700,SWRT,温度就没下过90.装完风扇50多,就是噪音大

网友:
我的博通芯片发热量喜人,夏天怕是不行,除了风扇还另外加了一个温控模块,设定60°启动,低于这个温度就关机,主要是拍风扇不支持7*24小时

网友:
博通的cpu 这个温度很正常嘛。。
以前我也是6300v2,名副其实的电磁炉 换了华硕86u,温度也是这熊样。。。

网友:
网件6300V2吧,这个路由很多坏的,太热,二来估计主板设计有问题,散热器固定不稳,时间久了,容易松,接触不良,二来估计主板竖着放,时间久了,芯片受温度与重力影响也容易虚焊,所以坏的特别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