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关于99元电焊机电容的问题,竟然是翻新换皮电容

楼主(2022-04-13):
99电焊机使用翻新换皮电容,可以用启动电容替换吗?把原来的6个电容拆下测量参数只有120-170UF,打算用电脑电源拆机电容替换,不过又想外挂2-4个启动电容,不晓得可靠不?或者在输出端(空载57V)并联2个160V4700UF与160V6800UF的,160V的电容,会不会给电酸爽?。

网友:
最后一图的电容装6个,启动电容容量低内阻大,不适合用在高频直流电路中,容易发热

网友A:
最近也想买个新手家用偶尔用下谁推荐个价格便宜,这种99的来换个好电容就可以了吗?都说100左右的电容虚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也想买个新手家用偶尔用下谁推荐个价格便宜,这种99的来换个好电容就可以了吗?都说100左右的电容虚标 ...

还行吧,就是换了针脚都对不上,体积有点偏大,需要对电路板重新定位打孔,目前只有8个高压电容,基本是电脑电源拆机的,换了8个。。。。虽然电容有虚标,但使用体验没问题,亲测2.5焊条稳定起弧。调70A(钳表不在身边)也正常稳定焊接,图3的上面是70A,下面是100A。

网友:
这玩意不错,便宜实惠,家里偶尔用一下挺好,不用到处借

网友:
楼主家可以搞电容军团了

网友:
这种换皮电容真敢标啊,100来u, 标识820Uf。

网友A:
刚一看邮费就要30加焊把线200到手不知道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一看邮费就要30加焊把线200到手不知道怎么样?

优惠券40就是99包邮,有显示30运费的,直接联系客服去掉。.。。我焊把18元全铜,焊线稀土铝合金35平方,4米。一共花138元。。。到手体验不会失望的,至少无理由不想要了,还有送运费险呢。

网友:
在哪里买的

楼主:
某宝大焊五金啥的,手机搜索

楼主:
输出端空载电压57V,并联2个这样子的电容,有没有作用。

网友A:
139买了个,请教下来换多大的电容合适,我买个原机的虚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39买了个,请教下来换多大的电容合适,我买个原机的虚标

有人说电容水深啊,我不懂,建议去小黄鱼看看,找日系大容量电容。体积不对,那针脚没剪还能好改,剪了就只能想办法加长了。只是这样一来,又花好几十块钱。。。。如果使用体验没问题,不太建议拆下更换,直接飞线增加几个就可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人说电容水深啊,我不懂,建议去小黄鱼看看,找日系大容量电容。体积不对,那针脚没剪还能好改,剪了就 ...

好的,增加多大的型号?预防型增加几个,我电焊是新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增加多大的型号?预防型增加几个,我电焊是新手

保证正品,理论越大越好。

网友:
99的这也能用?

网友B:
我买的是松勒的裸机,差不多也这价,用了有两年了,很少用,就自己diy玩玩的,里面电容什么的也没测试过,我的万用表量程只有200UF
有两个活稍大,别的一两根焊条的就不提了
刚买的时候小车轮毂轴承异响,为了拆装轴承用厚壁方管焊了框架,放上千斤顶就是个简易液压机,技术不行焊的跟鸡屎一样,好在能用,轴承成功更换
然后是前不久diy气泵,把冰箱压缩机切开了,想用压缩机壳体直接作为储气罐,进排气管互换,再焊接回去,各种漏,断断续续焊了好几天才搞定,气泵的第一个活就是吹焊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买的是松勒的裸机,差不多也这价,用了有两年了,很少用,就自己diy玩玩的,里面电容什么的也没测试过 ...

松勒应该质量好点比这个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买的是松勒的裸机,差不多也这价,用了有两年了,很少用,就自己diy玩玩的,里面电容什么的也没测试过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