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AUX-C6电推剪意外损坏 求助整板或芯片资料原理图

楼主(2022-04-13):
家人不慎误将低压插入高压,电路板管理芯片无记号,求助!整板或芯片资料原理图。

网友A:
怎知管理芯片坏了?也许换个R10就好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知管理芯片坏了?也许换个R10就好了呢

烧了一堆原件S2MFJ3Y电阻电容等,想知道这芯片应用电路

网友:
R8的锡铂烧断了,C3外型有异,先补锡铂,再查别的

网友B:
烧了一堆东西了,一个三极管盖子都炸没了,还不知道坏了多少东西,主芯片很可能已经烧掉,这个不建议维修了

网友:
充电直接405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烧了一堆东西了,一个三极管盖子都炸没了,还不知道坏了多少东西,主芯片很可能已经烧掉,这个不建议维修了 ...

是的,芯片周边损坏不少,芯片也不保。谢谢!

网友C:
坏那么多件,不如直接改个代用电路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坏那么多件,不如直接改个代用电路板

是的,刚买回来没过百天懒婆娘把5V充电线拿错了,直插220V,烧了一大片,管理芯片也完蛋了,放弃了只能改板。谢谢!

网友:
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?只要不是单片机就可以换。就是所有元件都换也要不了多少钱。找代用很难找到相同的尺寸

网友(2022-07-29):
烧了,珍可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