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大艺保护板改造

楼主(2022-04-13):
我在背面飞线,把DC充电口改造成了可以输出的,这样的板子是充放电同口的吗,现在会过充,是不是板子有问题!

网友:
你把充电口和放电口接通了,充电保护就没有了,不过充才怪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,你已经跨过充电保护了!真需要的话加个开关吧!

网友:
加个二级管,起到单向电流作用,电流经过二极管放电,充电的时候电流还是经过原来的保护板。

网友:
跨过保护直充

网友:
厉害 神人 膜拜

网友:
这部分就是控制充电的

网友A:
本身设计就是充电口和放电口,不是同口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身设计就是充电口和放电口,不是同口的。

我有座充,不需要DC口充电,需要用DC口放电,怎么样改造一下能变成放电接口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座充,不需要DC口充电,需要用DC口放电,怎么样改造一下能变成放电接口! ...

改成放电有啥用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有座充,不需要DC口充电,需要用DC口放电,怎么样改造一下能变成放电接口! ...

座充也不是对放电口充电的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座充,不需要DC口充电,需要用DC口放电,怎么样改造一下能变成放电接口! ...

在板子上切断铜箔,飞线。

网友:
放电口另外加,放电口充电过冲,都这样

网友:
是谁教你的飞根线就能把异口改成同口的?充放电用的是独立的MOS管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座充也不是对放电口充电的啊!

那倒不会,中间还有一个引脚,前提是先去掉之前的飞线
切断DC口焊着的铜箔,飞线到输出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