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天热了都在折腾风扇啊,改Type-C充电口,电池换更大

楼主(2022-04-13):
天热了都在折腾风扇啊,也是之前论坛推荐买的,

支柱切断,从上面安装,不然电池装不下,用的是φ32的法兰,还合适,
改了Type-C充电口,电池换大,8000ma*3,3个电池刚合适底座的厚度,

充电2个4056并联,反正4056便宜,很好买
顺便也吧电机线换了,原来的很细,现在换的0.75的吧,换了心里好受点,
还改了个小风扇,买的是插电的,也塞了3个4000ma的手机电池,原来是按键,改了触摸

网友:
这种吹着不难受吗?好歹搞个带摇头功能的吧

网友:
看风速,慢一点不会不舒服

网友:
吹着难受吗?哈哈哈

楼主:
这种风都不大的

网友:
底坐稳,更耐用

网友:
我是用的超频3出的小风扇 春风U181
18公分大风扇,5v的

可惜停产了,不然还想买几个送人

网友:
搞个逻辑板,模拟自然风,这才是舒服的,直吹难受的。

网友A:
我用的9cm服务器风扇12Vpwm调速,三串锂电供电,确实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9cm服务器风扇12Vpwm调速,三串锂电供电,确实爽

多大功率的?我撸了一个4cm双风扇的三洋暴力风扇,12v可以飞起来悬浮,就是噪音大的惊天动地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多大功率的?我撸了一个4cm双风扇的三洋暴力风扇,12v可以飞起来悬浮,就是噪音大的惊天动地~ ...

直径越大越舒适吧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多大功率的?我撸了一个4cm双风扇的三洋暴力风扇,12v可以飞起来悬浮,就是噪音大的惊天动地~ ...

我也有个,但不是楼主这种,感觉他这个小,吹着难受,我的是那种铁架子的那种,看起来比这个大,就是不能摇头

网友:
哎!啥都有,真看不起自己,,,,哎!!!

网友:
天气才刚刚热起来,你们这些都把风扇折腾起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径越大越舒适吧.

那种暴力风扇可当不了风扇,噪音和风速能杀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有个,但不是楼主这种,感觉他这个小,吹着难受,我的是那种铁架子的那种,看起来比这个大,就是不能 ...

我撸来做吹尘器的,功率还是不够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大功率的?我撸了一个4cm双风扇的三洋暴力风扇,12v可以飞起来悬浮,就是噪音大的惊天动地~ ...

12v2.5A的,不敢开全速,噪音太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v2.5A的,不敢开全速,噪音太大了

嗯 噪音发生器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撸来做吹尘器的,功率还是不够~

吹尘的话用戴森吸尘器的电机非常暴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吹尘的话用戴森吸尘器的电机非常暴力

我想了一下,靠风扇啥的应该效果不会好到哪里,打算研究一下压缩空气脉冲储能式吹尘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