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拆解一次性温度记录仪看看测温原理

楼主(2022-04-13):
这个温湿度记录仪是CR2032电池供电的,一次性使用。主芯片是msp430g2553。

这个温度传感器接的方式是可以省电吗这么做,不知道精度怎么样

网友A:
冷链专用的,一次性的玩意,,要求就是这样子,用完一次就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冷链专用的,一次性的玩意,,要求就是这样子,用完一次就丢了

应该还可以插到电脑上读取温度曲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还可以插到电脑上读取温度曲线的

是的

网友C:
重新撸下代码,精度很高…

网友D:
好歹也是个单片机啊。。。难道是otp的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歹也是个单片机啊。。。难道是otp的??

不是OTP,我写了个闪灯程序可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重新撸下代码,精度很高…

玩不明白,用板子上swb接口写了闪灯可以用

网友:
我一直想做一个,冬天供暖期间记录室内温度,但是比较懒,这个看起来挺好,应该不贵吧

网友:
照片拍的很清晰

网友:
msp芯片大部分内部都有温度检测,这个也是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吗

网友:
多年来我也想做一个温度记录器,可惜自身技术未过关。最后又在考虑这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