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有的黑胶体存歌曲会卡顿,但是高格之后就不卡了,这是啥情况

楼主(2022-04-13):
有的黑胶体存歌曲会卡顿。切换各种格式,存放超过10首歌曲就会卡顿

但是高格之后就不卡了,有没有大哥知道这是啥情况(高格都是默认设置
下面是其中一个的信息

网友:
黑胶体的不懂,不过能格式化的话应该是好的

网友A:
U盘的格式是FAT?EXFAT?FAT32?NTF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盘的格式是FAT?EXFAT?FAT32?NTFS?

测试过FAT32,exfat,ntfs,各种分配单元大小都试过,都会卡顿,但是用量产工具高格一下就不卡了,这很曹丹

网友B:
之前遇见过这种问题,集中体现在音响上,其它设备并不卡顿,smi原厂给的方案就是高格,具体什么原因并没有说。

网友:
高格是什么,具体怎么操作?

网友:
最关键能用就好,很多不能用的,怎么折腾都白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遇见过这种问题,集中体现在音响上,其它设备并不卡顿,smi原厂给的方案就是高格,具体什么原因并没有 ...

我遇到过u盘插复读机放音乐卡顿的,百思不得其解

网友:
量产工具的高格是不是把4K对齐了~

网友:
我想是颗粒漏电个别数据读取丢失读取不畅造成的

网友:
会不会时间不长就又卡顿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