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求助,水温表归零并报警数分钟后恢复的故障如何下手?

楼主(2022-04-13):
一辆1.6升自动档,开了十多年的宝来车,从去年开始出现以下故障:行驶途中等待红灯时间较长时,或行驶途中停车(熄火)十余分钟再发动车辆后,会出现水温表指针突然归零且红色水温警告灯亮起的故障。若无视车辆故障提示,行驶数分钟后故障又会自动消除。此故障规律性较强,一是只出现在天气较热的时间,冬天没有发生过;二是故障出现后,继续行驶数分钟后故障必定自动消除,若又上述条件时,故障会重现,即可不断反复出现;三是故障出现时发动机声音、动力、水箱水位均正常。找过修理厂换过水温传感器,但故障依旧,几家修理厂表示找不到问题所在,无法维修。论坛高手林立,敬请大神指教。

网友:
电子扇坏了?

楼主:
没注意出故障时风扇的情况,但气温高时停车熄火后风扇还会转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自动关悼,感觉风扇也没坏。

网友:
重新插拔水温探头连接插头,清理氧化

网友:
电瓶老化了?

网友:
如果怀疑是温度传感器故障,是不是可以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测量一下水温传感器,可以引两条线到驾驶仓,出故障立马测量

楼主:
感谢几位的意见。电瓶是去年底新换的,新老电瓶都出现了该故障,我认为与电瓶关系不大。关于温度传感器抽时间准备下,出故障时量下看有没有问题,到时再在这里补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