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行车刹车片是用什么胶水粘上的?

楼主(2022-04-13):
感觉自己有胶水也能做,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胶水?

网友:
和没说差不多!

网友:
AB胶或者电焊胶应该都行吧,强度足够的话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看巴基斯坦那边作坊做法是胶粉+磨料+树脂,直接模压到铁片上的。

网友:
加分我回答

网友:
我的电动车刹车片就是摩擦材料和垫铁脱离了,后来又花了11块钱买了一对

网友:
以前用AB胶自制过,用在自行车上,貌似没啥区别。不过这个并不贵,自制的成本其实更高

网友:
我猜是高温金属胶,磷酸铝溶液和氧化铜混合物。

网友:
买新的吧,也不是很贵,自己用脱水粘可能粘不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