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讨论一下数字万用表测量纹波的问题

楼主(2022-04-13):
测量纹波本不是数字万用表该干的事。不过还是测一下看看。
测量使用了一个18650供电的升压小板,另外也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0mV正玄波+2V直流偏置来模拟纹波!
实测可以看到日置4282,福禄克289,安捷伦U1232A都能测量出纹波。61E+无法测量出纹波!实际上我尝试了很多表,其它表暂时没发现能比较准确测量的,大部分无法测量,个别能测,但是误差极大,基本也不靠谱。
后来,做了个实验,把61E+输入端串联一个100nf电容,来隔离直流,发现,61E+交流mV档可以测量纹波了!大部分表不能测猜测一个原因是频响不够,还有一个原因是交流档设计问题。

网友A:
建议把优利德摔了,看着不心烦吗

网友:
安捷伦是块好表,矿坛邓老师评测频响非常高达到20KHZ,说明书标着频响好像是1KHZ.我有一块U1233A在车间叉车给压坏了,当时750元买的。

网友B:
vc189  200k  10mVrms   偏移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c189  200k  10mVrms   偏移2v

500k的时候明显误差变大

网友:
ut171b比较奇怪,偏移1v的时候50k频率,再高频率误差变的太大了

网友:
ut191也是,偏移1v  2.5k情况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vc189  200k  10mVrms   偏移2v

你这189老版本快不快,我的VC189A真它娘的慢死了,感觉比F289各种耐操乱强奸,就是太慢了,拿不出手。

网友:
示波器的活让万用表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这189老版本快不快,我的VC189A真它娘的慢死了,感觉比F289各种耐操乱强奸,就是太慢了,拿不出 ...

慢就一个字,主要是换挡慢,手动的话测量速度最快好像每秒15次刷新,最慢4次刷新

这表我感觉就是在不方便开台表并需要比较精确测量时候用

网友:
楼主是表哥,鉴定完毕。

网友:
才这么几款表啊,加加油

网友D:
楼主的4282太难看了

网友:
单位鼎阳手持示波器插充电器测电容不准就是电源有纹波,想起来了分享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4282太难看了

确实难看,平时都是放抽屉里,一般不拿出来丢人,看着难受。这表出厂才8年多,就这样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慢就一个字,主要是换挡慢,手动的话测量速度最快好像每秒15次刷新,最慢4次刷新

这表我 ...

是的,手动档几乎是秒出,但是自动档垃圾级了,VC189A外壳工艺应该是用女人自慰用的硅胶,理论上应该比F289更耐操,不过F289内部比VC189A好太多了,就不是一级别,功能也没有289多,比289费电。耐操三防对我的诱惑很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难看,平时都是放抽屉里,一般不拿出来丢人,看着难受。这表出厂才8年多,就这样了。 ...

送我吧,我不嫌难看

手上就缺块日本数字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手动档几乎是秒出,但是自动档垃圾级了,VC189A外壳工艺应该是用女人自慰用的硅胶,理论上应 ...

比喻很很恰当!!

我有vc79a,外壳工艺和vc189a,应该是一样的,确实手感很好,感觉很结实,另外,也不容易起皮!

相对老款,vc189a我感觉主要是提高外壳工艺以及安全方面标准,而用料,精度,功能感觉还是老款的更好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把优利德摔了,看着不心烦吗

建议把优利德的信号发生器摔了,这样子就安逸了,嘿嘿

网友(2022-06-23):
我也贴个吧,UT136B+,个人修改过的版本。
先测下BW,
AC Sin RMS 10mV,50Hz,Bias 0V

AC Sin RMS 10mV,1kHz,Bias 0V

AC Sin RMS 10mV,20kHz,Bias 0V。这个带宽可以应付音频了。

AC Sin RMS 10mV,60kHz,Bias 0V。此时出现1个字的误差。仪器带宽不是按0.7算的而是按精度算的。我这块的带宽大约50k~60kHz左右,足以应对高清音频的需要。

最后看看能否进行纹波测试。
AC Sin RMS 10mV,20kHz,Bias 5V。看起来没啥问题。

这块表的AC部分是个人修改过的。修改前没测,所以我并不知道原机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。不过我只修改了RMS部分,并未修改LPF。因此有很大概率也是可以的,即便有些问题应该也容易修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