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两个松下拉线开关(Panasonic WS5201)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

楼主(2022-04-13):
买了有一段时间了,看到网友拆了一个两块的拉线开关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6922-1-1.html,才想起来把这个拆开看看:

一大一小都是300V3A。

外观细节不错,拉绳很结实的感觉。

结构比较简单,用料还是很不错的。

一开一关两个状态,注意看中间部位。

外部细节不错。

这个结构相对密闭一点。

内部结构,用料也很不错。

大的那个有螺丝孔,可以直接安装在垂直表面,小的没有安装螺丝孔,只能安装在水平开孔表面,总体做工用料都很好。

拆解松下床头开关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7445-1-1.html

网友:
精品~布丁布丁

网友:
小时候总用,现在少见了。

网友:
做开关做得这么高级。

网友:
用料不错,造型我第一次见,没有圆盒有怀旧感,感觉像个带拉线的地雷。

网友:
没有比较就没有shanghai

网友:
一直只见过国产的,今天算是开眼了

网友A:
这种用料的开关只标3A,国内搞的至少标10A。

网友:
虽然是个小开关,看着用料很扎实。这开关日元多少钱,对比一下国内的拉线开关,看看谁的更具性价比。

网友:
这很松下,原来拉线开关也能做得这么复杂,太没没没创意了。

网友B:
不是我自黑,国产的和这个没法比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我自黑,国产的和这个没法比啊

最近的拉线开关和三四十年前的更没法比

网友:
类似拉线开关的东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我自黑,国产的和这个没法比啊

价格也没法比

网友:
关键是成本

网友:
比国产圆形的体积小很多。

网友:
好漂亮 第一次见这样   小时候见的最多的就是至尚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用料的开关只标3A,国内搞的至少标10A。

松下拉绳开关有个10A的,卖的太贵了舍不得,主要也用不上,大多控制灯泡用功率也不大。

网友:
哎,淘宝上买过近几年出品的拉线开关,那个质量、哎、没几天就坏了,可能是这种开关市场萎缩的厉害所以偷工减料了,80年代这种开关很流行,那个时代的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,但看过楼主的拆解,比之鬼子货还是有差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