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Yeestor] 亿储 j11-360gb 固态盘认盘慢 怎么弄

楼主(2022-04-13):
这个主控是YS9082HC 有没有解决方法,就是认盘特别慢,读也慢,用起来特别慢

网友A:
颗粒不行了,找工具降低容量开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颗粒不行了,找工具降低容量开卡。

昨晚,我已经开好了,也是降低容量开的卡 原来360g 现在开成了256g

楼主:
已经量产好了,我也是降低容量 量产的 360g 降低到256g 成功了 感谢网友们的经验
量产完后,第一次量产提示pass 证明成功了,当我后面再量产时就会提示什么 CODE 错误,这个不用管,其实已经成功了拔掉 硬盘,在插上电脑,就已经识别到量产后的容量了
图片是我的设置,供大家做个参考,我也是第一次量产这个主控 配置界面记得先自动识别颗粒 不能识别出的不能量产
感谢数码之家网友" 小飞机DIY "提供的主控量产工具  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78172-1-1.html 感谢楼主提供的刮刮卡 谢谢 大家有需要可以去下载 楼主送了刮刮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