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了点小型断路器,大家猜猜都是哪些品牌

楼主(2022-04-13):
拆了点小型断路器,大家猜猜都是哪些品牌

网友A:
电流从左到右从小到大。
右面的可能是德力西。

网友B:
施耐德,ABB,正泰,三选一。你说了算。

网友C:
左边第一个功率太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从左到右从小到大。
右面的可能是德力西。

如果是这样三个做工差不多的

网友D:
前面两个似乎是施耐德

网友:
左到右,大到小

网友E:
左两施耐德,右正泰

网友:
施耐德   德力西  正泰

网友:
这是微断吧,小型的要大啊

网友:
都不是国内牌子的

网友:
图片太少,都是一个模样。

网友:
最右面正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都是相同功率的么

不一样,左边的电流最小好像是C2A所以是旁热式,中间的是16A的,最右边是20A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从左到右从小到大。
右面的可能是德力西。

德力西可做不到这个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施耐德,ABB,正泰,三选一。你说了算。

ABB对了一个,还有个没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左边第一个功率太小了

最左边的电流是C2A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前面两个似乎是施耐德

施耐德的产品和右边的结构类似,左边和中间是ABB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左两施耐德,右正泰

全错哈哈哈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