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偶得一台wince简易电脑,该怎么利用?进系统卡住了,按F1要密码

楼主(2022-04-13):
这台电脑是wince系统,进不去系统,卡住了,CPU是ARM 926EJ-S,内存只有64M,也不知道是啥牌子,去百度搜索了一下,原来是电视广告上799的垃圾电脑,可是找不到固件下载,也不知道怎么刷系统,按F1竟然有密码,试了一下各种简单密码,都不行

网友:
没什么鸟用,性能比现在的手机差远了

网友A:
ARM架构的主板是不好搞的,把主板记忆电池去掉,看看能不能去掉密码。

网友:
暴力破解bios密码,就是扣电池……一般这种机子就要动用烙铁了……

网友:
这种密码是加密存放的,没有密码就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RM架构的主板是不好搞的,把主板记忆电池去掉,看看能不能去掉密码。

这样只能把时间初始化,密码存在Flash芯片里的。

网友B:
还是看看屏幕型号能不能配个驱动板当小显示器用更有用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看看屏幕型号能不能配个驱动板当小显示器用更有用一点。

屏幕已经不咋滴了,右边背光很明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屏幕已经不咋滴了,右边背光很明显

不知道能不能拆成一个透明屏玩玩

网友:
这边建议您扔掉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