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家庭气象站主机WH1410,如何打开时钟的设置?

楼主(2022-04-13):
小黄鱼淘的25包邮,只有主机没有外机,不算贵但是到手了竟然不会设置,就4个按钮,尝试长按和双键组合都没反应,看看有没有大神帮忙出出主意:

外观,比论坛神器大一圈,有温湿度大气压月相和日出日落时间(实际观察可能是月升月落时间),时间显示处能看到有电波符号但是不显示。

电路板这个玻纤板很厚,可是原件和牛屎显得很低端,做工一般。

这个小板应该是外机信号接收的。

这个小板正面明显一颗湿敏电阻,很可惜不是小米常见的瑞士温湿度传感器,板子背面隐约可见一个硬封IC,NTC焊盘空着本应该是热敏电阻的位置应该,但是未见到。

蜂鸣器旁边这个圆柱形开窗的是啥元件?原件背面如上图所示有个A标志,难道是atmosphere缩写气压传感器?求高手解惑。

有授时电波接收天线,对应电路板背面如上图,牛屎芯片。

闹钟顶端背光和静音按钮板。

板子背面,两个背光灯中间的本是按钮的地方给粘死了,应该是给更高级版本预留的。

液晶屏下元件。

大牛屎应该就是“主控”了吧。

做工一般,有大神能解答一下如何打开时钟的设置吗?

网友:
还有闹钟?比我的高级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电波钟吧,自动对时的
看看按键能设时区吗?是不是能收中国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电波钟吧,自动对时的
看看按键能设时区吗?是不是能收中国波 ...

电波钟应该也能手动对时才对啊,四个按键都试了,长按短按加两键组合都试了,就是不能设置时钟,在日期上方有显示country的地方不过也没法点亮选择。

网友:
你不会调是正常的,我家的一个电波表和两个电波钟都不能手动调时。

网友B:
按后面的复位键有什么反应吗

网友:
又见牛屎芯

网友:
电池去掉再装上试下,我有个其他品牌的,每次重装电池按键才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后面的复位键有什么反应吗

后面貌似没看到有复位钮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面貌似没看到有复位钮啊。

在大牛屎旁边C12下面有RESET,在J8下面有TEST

网友:
这个应该授时对时

网友C:
小白问下这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中间的两个按键恢复,看看有什么设置没

网友:
挺高级的时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小白问下这是干什么用的

加上一个外机就相当于小型气象站了,检测气压可以预知天气走向,这类东西基本都是出口给国外用的,国内几乎没人玩这个。

网友D:
手机安装电波表对时软件试试。

网友:
没有外机就可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机安装电波表对时软件试试。

试了不好用,主要是电波接收符号一直不显示,也不知道怎么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