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46XT MSATA固态硬盘开卡及RDT,死而复生

楼主(2022-04-13):
一块MSATA 60G的固态硬盘,经常掉盘,数据校验好多不通过,主控为慧荣SM2246XT

原盘留念

找了个开卡软件sm2246XT_MPTool_Q0123A跑RDT

芯片信息

密码2个空格

跑RDT参数

RDT固件刷入成功

跑RDT:刷入成功后,关闭开卡软件,拔下硬盘盒,再插上电源,就开始跑RDT了
这时耐心等待跑完,有USB电流表还好点,没有只能多等 等
这个60G的,跑一圈大概25分钟左右

跑完重新打开软件,查看 RDT,CH2有问题

只开CH0,CH1

第一次开卡提示失败了,但是重插了一下用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了一下就正常了

跑了一圈数据校验正常通过了

网友:
虽然容量减半,但是好在还能用

网友:
可以降容开,容量多一些

网友:
RTD显示坏块不太多,可开全容的吧

网友:
收藏一波。 手里有个sm3350+ufs2.1的优盘,做了pe之后写入暴跌。 格式化无效,找了个量产工具还好开成功了。  关注一波大佬

网友:
可以试试开三通道

网友:
跑rdt电流多少

网友:
来学习一下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太太太厉害了!!赞一个

网友(2022-08-29):
很完整,不过只开一半有些可惜的

网友:
不能尝试开三通道吗?

网友(2023-06-10)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382660&pid=14731398&fromuid=148314

大神产,这个怎么设置?CH0的颗粒可能是炸了

网友(2024-08-19):
选参考RDT 结果 开卡,容量自动 能开多少是多少  不好些么

网友:
这样玩感觉很鸡肋啊。能干啥啊

网友(2025-02-01):
谢谢谢谢 终于知道 这个CH 是干嘛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