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5电池组不一样可以组装充电宝嘛?

楼主(2022-04-13):
各位大佬们好,在这里请教一下问题。朋友之前在街电充电宝做代理,现在不做了,剩下来好多充电宝,都是没解锁的,不可以用,他说留着也没用准备当废品卖了,我跟他要了20个充电宝,想把里面的电芯拆出来买个壳子自己组装一个,请问一下这样可以吗?谢谢大家

网友:
阻容匹配就可以

网友:
只有容量一样,内阻差不多才可以。。。不然有你受的。

网友A:
电池并联的只要电池没坏都能用

网友:
充电宝无所谓啊 随便折腾无非就是使用时长差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并联的只要电池没坏都能用

说是这么说,但即使的并联,也要尽量一样。将电路原理图画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。当然了,不同容量、内阻的电池并联,其后果肯定不会像串联那样严重。

网友:
电压一样就可以并联,无须考虑容量,并联旧电池最关键的是内部漏电,一组电池里有一节漏电的,整组电池都无法储存,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充满电后分开保存,多放几天到半个月,然后测量电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