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你会经常用万用表测电器功率吗?

楼主(2022-04-13):
很多人都用电压X电流来计算功率,很多情况下,用万用表测出电压和电流,这么算功率也是可以的。但是,很多情况下,这个方法很不靠谱!
比如,有些小太阳,电暖气啥的。功率选择是靠二极管半波整流。半波整流后,就是含有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的信号了。
然后,我们试想一下,你如何测量,一般操作肯定是交流电压档测出市电电压,再用交流电流档测出电流,然后算出功率!
这种方法,对于这种用电器来说,算出来的功率误差很大!
也可能你会多个心眼,用交直流都测一下,或者干脆用万用表的AC+DC功能测量。这种电器最准的测量是测出AC+DC的电压和电流,相乘就是比较准确的功率。
但是,一来不是每个表都支持AC+DC,或者你可以交流档和直流档分别测量,然后推算出AC+DC的值,这也是可以的!
但是,还是有问题,电流你可以在外部串联万用表测量,电压呢? 电压你在外部只能测市电,你要测AC+DC,要把用电器大卸八块拆开测内部电路了!这显然不现实。
所以,一个功率插座或者一块电表是比较好的选择!

网友A:
还有cos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cosφ呢

半波整流还行,灯泡,小太阳是阻性负载,有效值算出来就是准的不用考虑功率因数!别的电器就不行了,比如开关电源类,万用表怎么测都是不对的。万用表只能测出视在功率,功率因数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。只能估算了,估算误差会很大。

网友B:
好复杂   我都是看标签算功率   话说楼主这个电压是啥玩意供电 怎么才100多 电表还能正常工作

网友:
已有功率插座就不会用万用表来测吧,没有的话,就以前,测大功率电器,串个1K电阻,得出读数再计算出大概。。小功率电器直接测,取平均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复杂   我都是看标签算功率   话说楼主这个电压是啥玩意供电 怎么才100多 电表还能正常工作   ...

220串连一个整流二极管接灯泡。

网友:
好多好表,看的流口水

网友C:
我没有玩过电表,电表如何能计算出功率?还要守在旁边等用电量吗?

网友:
功率计是不二之选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没有玩过电表,电表如何能计算出功率?还要守在旁边等用电量吗?

数码型电表会直接显示电压,电流与功率。。。机械型电表转动不行。

网友:
如楼主所说,还是功率插座简单、准确。

网友E:
穷玩车富玩表,不会修大师真是在炫富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没有玩过电表,电表如何能计算出功率?还要守在旁边等用电量吗?

电表是专业的计量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穷玩车富玩表,不会修大师真是在炫富呀

我属于穷玩表,都是5块钱一顿饭省出来的

网友:
30多买个功率标 5块买个86插座 5块买个防水盒子

网友:
万用表测交流功率不是很靠谱,除非是加热棒这种纯电阻回路。如果存在功率因数不等于1的情况,就误差大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数码型电表会直接显示电压,电流与功率。。。机械型电表转动不行。

这么好?那我家还有一个,可以拿出来玩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表是专业的计量芯片

术有专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