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群联] 想问问铠侠 U366怎样

楼主(2022-04-13):
     我看看外形还行,原厂颗粒,速度也不差写40,读200M。
   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品牌U盘有更好的选择。
图片网上找的。

网友A:
多少钱入的,才买个SANDISK的128G的二手3.0盘,49包邮,拷贝电影写入速度二十多兆,具体没仔细测试

网友:
品牌U盘便宜的都是边角料闪存

楼主:
价格差太远了,这个正片才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少钱入的,才买个SANDISK的128G的二手3.0盘,49包邮,拷贝电影写入速度二十多兆,具体没仔细测试 ...

x鱼买的吧,我买了个成色差一些的39包邮(现在只剩49的了),全盘跑下来写入有45m,感觉批次不一样,成色越旧说不定批次越早,性能越强

网友:
这貌似是我评测的数据

网友:
刚测了我那SanDisk Z48,读150左右写40左右,我觉得基本够用了

网友:
自从把EX高端盘砍掉以后没几个盘敢标注写入

网友:
刚从某东买了这个铠侠的u。。。。感觉很一般。写入速度不稳,卡顿明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