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一个EMMC焊盘脱落的小米盒子

楼主(2022-04-13):
盒子是网友那付了快递费收来的,估计网友想扩容来着,小米盒子的黑板散热快,温度控制不好容易掉焊盘。看着扔掉可惜,准备抢救一下,手头没有超细铜线,而且上层面目全非了,补点是不现实了。
两个方案,第一种飞线到emmc,第二种飞线外置焊盘。第一种方案因为飞线焊点太小麻烦,线容易乱,而且不能随意更换emmc,所以排除。
所以选方案二,找了一块带nand脚位的废板,因为有nand脚位更容易飞线焊接。裁剪,测量脚位,放到盒子的板子上用导热固化胶固定,同时板子接地处与屏蔽罩焊接加固。
再用小刀把小米板子上各个焊点的线刮出来,没用的点就不刮了。准备完毕一根根飞线的外置板子上,用绿油固定。
找了一块之前吹下的4g emmc写上固件,吹到外置板子上,上电开机,成功点亮。
秀一下简易紫外固化灯。

网友A:
赞一个,这算大工程了,推荐个东西 补点焊片 很适合干这个 速度快20分钟就能补完 可以备一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赞一个,这算大工程了,推荐个东西 补点焊片 很适合干这个 速度快20分钟就能补完 可以备一片 ...

没有放大镜,而且底板损坏,位置比较难控制

网友B:
牛掰了,这样的话我肯定搞不定,只能当料板

网友C:
固化灯也是飞线,你是维修专家

网友D:
飞线,这个牛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牛掰了,这样的话我肯定搞不定,只能当料板

只要有耐心都能搞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固化灯也是飞线,你是维修专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飞线,这个牛了。

焊下来也没多少线

网友E:
我有个T1坏了能修吗?原来开机花屏,把内存吹了吹就不开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有个T1坏了能修吗?原来开机花屏,把内存吹了吹就不开机了

温度太高吹坏了吧?

网友:
这技术,有点厉害了

网友F:
厉害,高手在民间

网友G:
要是我就放弃了,难度不大,精力太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要是我就放弃了,难度不大,精力太费

疫情在家没事干,所以可以慢慢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厉害,高手在民间

其实有耐心都可以

网友:
真有耐心,细心,佩服维修精神。

网友:
年轻才能干这活,眼亮心细。

网友:
我收来的一个小米盒子开机就显示一个暗色的MI,哪里坏了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