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三开LED灯如何改为单开全亮,S9306驱动方案

楼主(2022-04-13):
如题,家里三开LED灯,闲来无事想讲原本三开,暖-白-暖白。由于前两个都感觉不是太亮,就想直接想做成一开就是暖白,全亮。之前在网上搜索过,讲暖白负极短接,但现在是比之前稍强一点,但还是最后一开是最亮的。估计还是输出功率的问题。但我的这个LED电源板没有温控IC,而是由S9306 非隔离开关控制调色温芯片控制的,电路如图,还希望有朋友帮忙看一下,看看怎么样实现一开就是最亮的想法。S9306非隔离开关控制调色芯片的电路。

网友A:
把灯板直接并联

网友B:
把这两个S9306电路改造成完全一样的试试。

网友C:
把副芯片HV与GND断开,然后与主芯片HV接通,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灯板直接并联

灯板直接并联是怎么并?具体在哪个位置并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副芯片HV与GND断开,然后与主芯片HV接通,试试。

副芯片的HV与主芯片的HV连接可以实现,但HV与GND的链接是通过主板电路连接的,我这没法断呀

网友:
楼上方法可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这两个S9306电路改造成完全一样的试试。

改造成完全一样的?就是看完电路图,觉得无从下手才请教各位大神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副芯片的HV与主芯片的HV连接可以实现,但HV与GND的链接是通过主板电路连接的,我这没法断呀 ...

试完了,短接之后,完全不亮了

楼主:
实验失败,副芯片的HV引脚恢复的时候搞断了,没法继续实验了,从新在买个恒定电源驱动吧

网友:
谢谢分享!见识了,一直以为应该还有个分段芯片,时序控制固定的,无解

网友:
个人认为应该改LED颗粒并串联的组合方式,就怕恒流芯片最大功率时烧毁

网友(2023-02-04):
引用 楼主:
实验失败,副芯片的HV引脚恢复的时候搞断了,没法继续实验了,从新在买个恒定电源驱动吧 ...

挖出来试试

网友(2023-08-09):
14楼有点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