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翻车!今天到货,感誉移动WIFI更换sim卡失败

楼主(2022-04-13):
之前的没有翻车,有帖为证!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89363-1-1.html

今天到货的固件完全不一样了, 路由器的功能也少了很多, 之前有ddns ,有mac控制, 有lan口ip段指定。。。。 用原来的密码更换sim卡失败!翻车!

网友A:
有链接吗?发出了大家4都看看,才能集思广益!另外,什么价入的?

网友:
adb一下试试?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CPU的?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居于安卓系统的应该可以adb和下载apk反编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链接吗?发出了大家4都看看,才能集思广益!另外,什么价入的?

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

https://m.tb.cn/h.fqslHiu?tk=XMGg27q1mKe

https://m.tb.cn/h.fqslHiu?tk=XMGg27q1mKe

楼主:
usb调试默认就是开通的么?  usb驱动要特别的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usb调试默认就是开通的么?  usb驱动要特别的么?

看到链接了,你买的是什么版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到链接了,你买的是什么版??
看到链接了,你买的是什么版??

第二项

网友B:
价格不便宜,退掉吧,可以买页兽的410 配置4g+512m 返利后20左右。

网友C:
刷机就完事儿!噢你懂了其实很简单,听起来又不缺硬件

网友D:
咸鱼50块买个4G 路由器,比这个好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咸鱼50块买个4G 路由器,比这个好用吧

可以20块买个坏的,自己修,便宜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价格不便宜,退掉吧,可以买页兽的410 配置4g+512m 返利后20左右。

有链接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价格不便宜,退掉吧,可以买页兽的410 配置4g+512m 返利后20左右。

正常薅羊毛的价钱应该是货到20左右

之前在这家买过,20左右, 不支持小流量套餐, 不装自己的卡是没办法用的, 但以前的支持超密。。 前几天给盆友也推荐了这家, 比我薅羊毛贵了10多块吧, 送个电源, 但还是有点不一样,这个不换卡可以用一下, 它支持小流量的套餐

19块100G , 盆友说流量不经用, 我怀疑它的100G其实是100Gb , 不是100GB, 盆友这方面完全不懂,  改天有空去盆友家, 测下它的流量到底是Gb还是GB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刷机就完事儿!噢你懂了其实很简单,听起来又不缺硬件

这东东刷机也就是为了破解后用自己的sim卡吧?

有没有推荐的sim卡? 流量比较便宜的

我自己之前买了两个, 没有翻车, 用超迷可以改成用自己sim卡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价格不便宜,退掉吧,可以买页兽的410 配置4g+512m 返利后20左右。

我买的16块,还没到货,希望别翻车

网友:
刷机吧  还是买大路货可玩性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东东刷机也就是为了破解后用自己的sim卡吧?

某宝有29元100G通用流量的正规联通套餐。2年有效期的。不想用了联通销户还是很简单的手机营业厅就可以。另外这些物联卡就不存在流量不虚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