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继续修古董爱普生R230打印机,拆无刷电机

楼主(2022-04-13)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5883-1-1.html

看来之前帖子的问题还没写全,闲置这一年多,问题还不少,开机发现不进纸,听建议拆了进纸电机下来,徒手竟然没转动,里面是真旱了,可能有底壳的废墨进去,已经没有润滑了,各位,现在这种电机,我想用无水酒精冲冲中间轴,再上点儿发动机的机油,可以不?

楼主:
齿轮里是这样的

网友A:
可以像普通电机一样的清洗,那个不是齿轮,是多进电机的对位齿。
对位齿清理干净,轴承清理干净,有墨的地方都洗干净。全部晾干。

网友B:
喷墨机还是得经常用,长时间不用就堵喷头,堵墨水。电机拆开清洗干净就行,可以直接水洗,晾干

网友C:
明明是步进非要说无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喷墨机还是得经常用,长时间不用就堵喷头,堵墨水。电机拆开清洗干净就行,可以直接水洗,晾干 ...

确实,一放着不用就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像普通电机一样的清洗,那个不是齿轮,是多进电机的对位齿。
对位齿清理干净,轴承清理干净,有墨的地 ...

洗干净,上了点儿黄油,上机就动了,看来最开始就是这个电机不动了,后面还得洗喷头。

网友:
步进电机按理说不能把转子拽出来的,容易磁性减弱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明明是步进非要说无刷。

步进电机也属于无刷电机其中一种

网友:
专业机要经常用

网友:
伺服电机,很少用无刷的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下来能做点什么用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步进电机也属于无刷电机其中一种

回答的真好。